GD-Link

楼主(2025-05-27):
功能特性
  • 三合一功能集成
    • 在线仿真:支持实时调试,包括断点设置、单步执行、内存查看、寄存器监控等,帮助开发者快速定位和修复代码问题。
    • 在线编程:通过USB接口将程序下载到GD32芯片中,支持Flash擦写、芯片配置等操作。
    • 脱机烧录:无需连接电脑,通过硬件按钮即可独立完成量产烧录,保护知识产权并提升生产效率。
  • 硬件设计
    • 紧凑便携:尺寸类似U盘,配备4个LED状态指示灯(上电、调试、在线编程、脱机烧录模式),方便用户直观了解工作状态。
    • 接口支持:通过USB 2.0全速接口连接电脑,SWD接口连接目标芯片,兼容3.3V供电目标板(但不建议直接用其3.3V引脚为外设供电)。
  • 软件支持
    • 官方工具:配套GD-Link Programmer软件(最新版本V4.6.9.13723),支持Windows系统,提供用户代码更新、Flash擦写、量产设置等功能。
    • 第三方IDE兼容:适配Keil MDK、IAR等主流开发环境,支持无缝集成调试。

技术规格
  • 核心协议:基于ARM Cortex-M SWD(Serial Wire Debug)接口。
  • 传输速度:USB 2.0全速(12Mbps),确保稳定高效的数据传输。
  • 编程模式:支持IAP(应用内编程)和ISP(系统内编程),适应不同开发阶段需求。
兼容性
  • 芯片支持:全面兼容GD32全系列MCU(如GD32F1、GD32F3、GD32F4、GD32E等),覆盖Cortex-M3/M4/M23/M33内核。
  • 操作系统:官方软件支持Windows,第三方工具可扩展至Linux/macOS(需额外配置)。

网友A:
这个 可以烧录其他厂家的吗

网友B:
全功能仿真调试与编程,GD-Link集成了在线仿真、在线编程和脱机烧录三种主要功能。

网友C:
它支持实时调试,包括断点设置、单步执行、内存查看、寄存器监控等,帮助开发者快速定位和修复代码问题。

网友D:
一般来说,GDlink还支持通过USB接口将程序下载到GD32芯片中,进行Flash擦写、芯片配置等操作。

网友E:
脱机烧录功能,GD-Link无需连接电脑,通过硬件按钮即可独立完成量产烧录,这保护了知识产权并提升了生产效率。

网友F:
紧凑便携的设计,GD-Link的尺寸类似U盘,携带方便。它配备了一组4个LED状态指示灯,可以显示上电、调试、在线编程和脱机烧录等不同模式下的工作状态,还配备了一个脱机烧录按钮,方便用户直观了解工作状态。

网友G:
接口支持与兼容性,GD-Link通过USB 2.0全速接口连接电脑,SWD接口连接目标芯片,兼容3.3V供电目标板。它全面兼容GD32全系列MCU,覆盖Cortex-M3/M4/M23/M33内核,并适配Keil MDK、IAR等主流开发环境,支持无缝集成调试。

网友H:
官方工具与软件支持:GD-Link配套有GD-Link Programmer软件,支持Windows系统,提供用户代码更新、Flash擦写、量产设置等功能。官方软件持续更新,支持最新的GD32系列MCU,并可能通过固件升级提供扩展功能。

网友I:
多种编程模式:GD-Link支持IAP(应用内编程)和ISP(系统内编程),适应不同开发阶段的需求。

网友J:
传输速度与稳定性:GD-Link基于ARM Cortex-M SWD接口,传输速度稳定高效,确保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实时性。

网友K:
没用过GDlink,但是好像听说GDlink支持Ris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