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关于芯源MCU库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5-05-26):
目前使用AD20进行原理图设计,咱们芯源的库封装文件支持AD20嘛?从哪里下载?

网友A:
可以提供PADS格式的器件库,不支持AD格式。
CW32 MCU都是标准封装,直接使用AD的器件库,略加修改即可。

网友B:
肯定有,但是官方没有提供

网友C:
目前芯源(武汉芯源半导体)的MCU库封装文件支持AD20进行原理图设计,用户可以从武汉芯源半导体官网下载相关库文件

网友D:
武汉芯源半导体官网提供了丰富的技术支持资料下载,包括数据手册、开发工具、开发套件等。

网友E:
虽然官网没有直接说明库封装文件是否支持AD20,但根据行业惯例和用户需求,芯源半导体通常会提供兼容主流EDA软件的库封装文件,以满足不同用户的设计需求。使用PADS的,但是你可以转成AD

网友F:
在技术支持页面中,找到“资料下载”或类似的选项,点击进入。在资料下载页面中,根据需求筛选出与MCU库封装文件相关的资料,点击下载。

网友G:
你用立创不就可以导出了吗

网友H:
一般立创的开源广场好像是有源文件,而且可以导出AD

网友I:
AD的版本无所谓的,只要是能导出来AD就行的

网友J:
你找官方要文件,无论是啥都可以导出来的,导出到AD的

网友K:
芯源没有关于AD的,有PADS的应该是,可以导出来

网友L:
支持AD20,用户可从其官网下载相关资源。

网友M:
武汉芯源提供了部分MCU的元件库及封装文件,例如CW32L011K8U6、CW32L011K8T6、CW32L010Y8M6、CW32L010F8P6、CW32L010F8U6等型号的PCB封装库和元件库,虽然未明确说明是否直接支持AD20,但通常这类封装库文件可通过转换或兼容方式在AD20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