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多核的好处分享

楼主(2025-05-26):
多核MCU相比单核MCU有哪些优势?分享您的观点

多核MCU相比单核MCU的核心优势在于任务解耦、实时性提升和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尤其在复杂系统中能显著优化性能。
如果没有使用多核的MCU就要用两个MCU来实现功能,像我们公司就有这样使用,一个电源上用了两个MCU,一个是用的DSP,用来采集,一个是ARM就拿来做人机交互与控制。

多核MCU的核心优势,任务隔离与实时性保障,而且当处理速度很快的时候,一个MCU就忙不过来,如果是两个就好办很多,核1负责人机交互,显示、按键响应、UI更新,核2负责数据采集传感器、高速ADC、滤波算法。
避免采集任务高频、高优先级被UI刷新,低频、低优先级阻塞,确保采集实时性。
单核MCU就处理不过来,举个例子像厨师,既炒菜又端盘子,容易手忙脚乱;多核MCU像后厨分工,一个炒菜,一个送餐,效率翻倍。

资源利用率最大化,避免单核瓶颈,单核MCU需通过RTOS或中断轮询切换任务,但频繁上下文切换会消耗CPU周期。多核优化,核1和核2可并行执行不同任务,总吞吐量接近两者算力之和。不过现在我们公司还有ARM与FPGA配合来使用,做不同的功能去实现不同的算法。

低功耗设计,多核MCU可针对不同任务动态调整核的电压/频率,核1人机交互需高刷新率时全速运行;核2采集在空闲时降频或休眠,降低整体功耗,还要让电机驱动停止工作,等待上层发面指令才唤醒工作。
对比单核:单核需全局降频,导致关键任务采集性能下降,特别是当一个核出问题的时候,也很好的能够解决BUG,配合工作。

网友A:
多核心的单片机应用比较少。还是单核的便宜好用

网友B:
还是得根据实际产品和应用需求来考虑选择单核或者多核芯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C(2025-06-28):
多核处理器通过并行计算提升性能,可同时处理多任务(如 AI 推理 + 数据传输),降低延迟;支持任务隔离增强安全性,适用于工业控制冗余设计;还能优化功耗(部分核心休眠),延长电池设备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