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Skill切线、切铜、连接布线介绍

楼主(2025-05-26):
  FanySkill的“切线/截铜”功能为PCB设计提供了高效的线路调整方案,可截断走线或铺铜和恢复走线连接。当需要微调已完成布线的器件位置时,传统方法直接移动会导致布线混乱,而使用该功能可先精准截断连接的走线,待器件位置调整完成后,再用“连接布线”功能自动恢复连接,既保持原有布线完整性,又避免重新走线的繁琐操作。

1、例如需要微调已经布线完成的PCB设计中一个元件,在菜单栏中点击“FanySkill-布线-切线/截铜-打断工具”选项,或直接输入快捷命令“segcut”快速调用截断功能。

楼主:
2、在“Options”面板,显示截断参数,可使用默认参数直接进行截断,也可以对切割角度和切割宽度进行设置,例如设置切割角度45度,切割宽度20mil

楼主:
3、在需要截断的线、铺铜旁边,选择切割线的起点和终点,即可完成对线、铺铜的截断

楼主:
4、若需恢复之前截断的走线连接,需先通过工具栏快捷图标显示飞线,然后在菜单栏中选择"FanySkill-布线-切线/截铜-链接布线"选项,框选需要重新连接的飞线区域,即可自动恢复被切断的走线。需要注意的是,此功能仅适用于布线恢复,无法修复被切断的铺铜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