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Skill按方向键等距介绍

楼主(2025-05-26):
 FanySkill的“等距”功能,支持按设定间距偏移元素或批量复制,常用于过孔阵列放置:通过设定精确间距值,使用键盘方向键快速阵列复制过孔,既保证排列整齐美观度,又能更便捷的放置过孔阵列。

1、在菜单栏中点击“FanySkill-布局-等距”选项。

楼主:
2、弹出“Direction Key V1.1”对话框,在弹窗中顶部的“Units”显示当前使用的单位,同步allegro软件系统中的单位,可在软件设置中更改单位,中间数值可以直接点击选择需要的间距,也可以选上“NEW”,在右边的框中填入需要的数值,设置好距离后点击“set”按钮,即可去执行复制或偏移操作。

楼主:
3、以放置阵列过孔为例:打开“等距”功能,在“Direction Key V1.1”对话框设置间距数值,例如选39.37mil,再点击“set”按钮,注意要选到“ipick”选项才可以操作。

楼主:
4、在点击工具栏快捷图标,打开复制命令,复制一个过孔点击键盘上方向键盘即可进行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