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老实说一句,低数据量的情况下I2C和spi用硬件的好还是软件模拟

楼主(2025-05-26):
看到例程库里没有对异常情况处理,以前给st的硬件通讯搞怕了,想问一下用哪些好,国民已经量产的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A:
能用硬件肯定是硬件啊

网友B:
要用硬件方式的!
还是硬件方式稳定

网友B:
ST的 I2C的硬件外设没有啥问题。但确实需要自己多测试。因为硬件自动处理的少,所以,所有的情况都需要软件来介入,来完成。

网友C:
用过,感觉不如软件的灵活

网友D:
1、I2C用软件模拟;
2、SPI尽量优先考虑硬件SPI吧;
个人观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I2C用软件模拟;
2、SPI尽量优先考虑硬件SPI吧;
个人观点。

同感!I2C的用硬件的话,比较麻烦。当然如果厂家提供的库函数方便的话,I2C用硬件也无所谓,但尽量别用中断方式,就状态码上,处理起来相当麻烦。

网友F:
硬件没BUG的 以前I2C是ST库的锅

网友G:
建议优先使用硬件I2C或SPI接口。

网友H:
硬件可靠性还行啊,软件比较灵活

网友I:
若硬件资源受限或需灵活适配特殊场景,可考虑软件模拟方案。

网友J:
数据量少软硬均可,数据量大就是硬件+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