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SH32系列中断响应延迟较高的应对策略

楼主(2025-05-26):
问题背景
当多个中断同时触发时,关键任务(如电机控制)响应延迟可达5μs以上
优化方案
  • 优先级重分配

    • 将实时性要求高的中断(如PWM保护)设为最高优先级
    • 非关键中断(如UART接收)设为最低优先级

  • 中断服务函数精简
    • 仅保留标志位清除和数据搬运操作

  • 硬件辅助
    • 启用DMA传输替代中断搬运数据
    • 关键外设使用独立时钟源

网友A:
将非关键中断设置为较低优先级,避免其阻塞关键中断的处理。

网友B:
这个延迟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C(2025-09-04):
简化中断中断优先级合理分配,确保高紧急优先级任务优先响应;2. 精简中断服务函数,避免耗时操作;3. 关闭不必要中断,减少中断嵌套;4. 优化代码,用汇编优化关键中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