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资料] 零知开源——STM32F4驱动MAX31865实现PT100高精度测温

楼主(2025-05-26):
简介
本教程基于零知增强板(主控芯片STM32F407VET6),演示如何通过MAX31865模块读取三线制PT100铂电阻温度,并通过I2C OLED实时显示温度值和电阻值。重点包含硬件接线配置、三线制PT100的特殊跳线修改,以及完整的代码解析。文中还将解析PT100的温度计算原理,并展示实际运行效果。

一、硬件简介1. MAX31865模块MAX31865是专用于RTD(电阻温度检测器)的信号调理芯片,支持2/3/4线制PT100/PT1000传感器。其内置ADC可将铂电阻的阻值变化转换为数字信号,并通过SPI接口与主控通信。关键特性:
  • 15位分辨率
  • 支持自动误差补偿
  • 可配置参考电阻(Rref)

2. PT100铂电阻PT100是一种基于铂材料的温度传感器,0℃时阻值为100Ω,温度系数为0.385Ω/℃。其阻值与温度的关系可通过以下方式计算:

  •         线性近似公式(适用于0~100℃):
            编辑

  •         其中 R0=100Ω,α=0.00385,T为温度(℃)。

  •         精确计算(使用Callendar-Van Dusen方程):
            编辑(适用于-200℃~850℃)

MAX31865的温度计算
芯片内部通过测量RTD电阻与参考电阻(Rref)的比例,结合查表法或公式计算实际温度值。本代码中调用max.temperature()函数即自动完成此过程。

二、硬件准备1.所需材料
零知增强板(STM32F407VET6)
MAX31865模块(支持三线制PT100)
三线制PT100传感器
0.96寸I2C OLED显示屏(SSD1306驱动)
杜邦线若干

2.PT100特性曲线
温度(℃) | 0     | 100    | 200
电阻(Ω) | 100  | 138.5 | 175.8

3.MAX31865跳线修改三线制PT100必须修改模块电路板跳线!
找到MAX31865模块上的Rref电阻附近的两个跳线(标记为2和4的焊盘)。
切断Rref正上方左侧的跳线(即断开焊盘2的连接,保留焊盘3并短接),模块使用三线制模式。采用三线PT100,其接法如下

修改后示意图:
接线时,请根据线缆颜色进行正确连接:对于两红一蓝的线缆,将蓝线接至RTD-,红线分别接至RTD+和F+。请参照图示,确保将触点(2/3 Wire)焊接牢固。若遇到两蓝一红的线缆,则需反向连接。

重要提示:若未断开24号连接,通电测量时PT100的电阻值将仅为正常值的一半。未通电时测量值约为120Ω,但通电后可能降至60Ω左右。这是由于24号连接之间存在接地,且存在并联电阻,导致整体电阻值降低。

4.接线配置表
MAX31865与零知标准板连接:
MAX31865引脚零知增强板引脚功能说明
VCC3V3电源正极
GNDGND电源地
CLK52SPI时钟线
SDO50数据输出
SDI51数据输入
CS53片选信号
OLED与零知标准板连接:
OLED引脚零知标准板引脚功能说明
VCC3V3电源正极
GNDGND电源地
SDASDA/20I2C数据线
SCLSCL/21I2C时钟线

硬件连接图:

硬件实物图:

三、软件实现
1.核心库说明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SPI.h>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OLED显示驱动库
#include <Adafruit_MAX31865.h>   //MAX31865温度传感器库文件

2.硬件初始化
// SSD1306 OLED 显示屏初始化
#define SCREEN_HEIGHT 64
#define OLED_RESET -1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SCREEN_WIDTH, SCREEN_HEIGHT, &Wire, OLED_RESET);

// MAX31865 初始化
#define RREF 430.0
#define RTD 100.0
Adafruit_MAX31865 max1 = Adafruit_MAX31865(53);//使用硬件SPI,如果是软件SPI则使用: (53,51,50,52)

3. 主程序逻辑
setup()函数,
初始化串口、OLED和MAX31865,设置三线制模式: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Initialize SSD1306 display
  if(!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C)) {
    Serial.println(F("SSD1306 allocation failed"));
    for(;;); // Don't proceed, loop forever
  }
  display.clearDisplay();
  display.setTextSize(1);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
  display.setCursor(0,0);
  display.display();

  // Initialize MAX31865
  max1.begin(MAX31865_3WIRE);
}

loop()函数,
循环读取温度并显示:
void loop() {
  uint16_t rtd = max1.readRTD();
  float ratio = rtd;
  ratio /= 32768;
  float temp = max1.temperature(RTD, RREF);

  // Prepare display buffer
  display.clearDisplay();

  // Display temperature and resistance
  display.setCursor(0, 0);
  display.print(F("MAX31865 PT100 Sensor"));

  display.setCursor(0, 15);
  display.print(F("Temp: "));
  display.print(temp);
  display.print(F(" C"));

  display.setCursor(0, 30);
  display.print(F("Resistance: "));
  display.print(RREF * ratio);
  display.print(F(" "));
  display.print("Om"); // Omega symbol

  // Check error status
  uint8_t fault = max1.readFault();
  if(fault) {
    display.setCursor(0, 45);
    display.print(F("FAULT DETECTED:"));

    if(fault & MAX31865_FAULT_HIGHTHRESH) {
      display.setCursor(0, 55);
      display.print(F("RTD_high"));
    }
    if(fault & MAX31865_FAULT_LOWTHRESH) {
      display.setCursor(0, 55);
      display.print(F("RTD_low"));
    }

    max1.clearFault();
  } else {
    display.setCursor(0, 45);
    display.print(F("Status: OK"));
  }

  // Serial output for debugging
  Serial.print(F("RTD value: ")); Serial.println(rtd);
  Serial.print(F("Temperature: ")); Serial.print(temp);
  Serial.println(F(" C"));

  // Check and print any faults
  if (fault) {
    Serial.print(F("Fault 0x")); Serial.println(fault, HEX);
    if (fault & MAX31865_FAULT_HIGHTHRESH) {
      Serial.println(F("RTD high threshold"));
    }
    if (fault & MAX31865_FAULT_LOWTHRESH) {
      Serial.println(F("RTD low threshold"));
    }
    max1.clearFault();
  }

  display.display();
  delay(1000);
}

四、运行效果
第1行:标题 "MAX31865 PT100 Sensor"
第2行:实时温度(如 "Temp: 30.3 C")
第3行:铂电阻阻值(如 "Resistance: 112.89 Ω")
第4~5行:状态信息(正常显示 "Status: OK",异常显示具体错误)

2. 串口输出内容
打开零知开源平台的串口监视器(波特率115200),将看到以下格式数据和检测到的故障码:

3. 数据关联说明

  •         RTD Raw值:MAX31865直接读取的16位ADC原始数据(范围0~32768)。

  •         Resistance:根据公式  编辑计算得出。

  •         Temperature:调用库函数自动转换的温度值,内部使用Callendar-Van Dusen方程计算。

4.演示视频
https://live.csdn.net/v/478784?spm=1001.2014.3001.5501
https://live.csdn.net/v/478784?spm=1001.2014.3001.5501

5.完整工程获取:
  1.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F4_MAX31865_PT100.zip
  2.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H20AzfXBWHDDwlJ15GRAw?pwd=x6na 提取码: x6na

注意事项:
  • 长距离传输时建议使用屏蔽双绞线
  • 定期使用无水酒精清洁PT100探头
  • 避免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安装传感器

五、问题排查指南
常见异常处理
  • 显示白屏

    • 检查I2C地址是否为0x3C
    • 确认Wire.begin()是否执行

  • 温度值-245℃

    • 验证begin()参数是否为MAX31865_3WIRE
    • 测量RTD对地阻抗(正常应>10MΩ)

  • 持续报错

    • 检查MAX31865的24焊盘跳线是否已切断左侧焊盘、2/3 Wire焊盘和43焊盘焊锡短接。
    • 用万用表测量PT100阻值是否正常(0℃时约100Ω,室温30℃时约120Ω)。

校准建议
  • 冰点校准:将PT100置于0℃环境,调整RREF使显示0±0.3℃
  • 满量程校准:100℃沸水环境,微调RTD参数
  • 线性校准:使用标准温度源进行三点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