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的ADC采样值跳变较大,可能有哪些优化方向?

楼主(2025-05-26):
常见现象
  • 无负载时ADC采样值在小范围内波动
  • 高负载环境下采样值出现偶发跳变

排查方向
  • 硬件层面

    • 检查参考电压源稳定性(建议增加LC滤波)
    • 模拟输入引脚并联100pF~1nF滤波电容
    • 避免与高频信号(如PWM)共用电源回路

  • 软件层面
    • 启用内部采样保持电容(SHCEN寄存器配置)
    • 采用滑动窗口均值滤波(推荐8~16点队列)
    • 校准内部基准电压偏移值(参考手册第9.3章)

大家在ADC采样中还遇到过哪些异常情况?具体解决方案是什么?

网友A:
ADC最好加入一些算法保证数据准确

网友B:
电源纹波或接地不良会引入噪声,导致ADC采样值波动。

网友C:
优化PCB布局后ADC噪声降低60%。

网友D:
在ADC输入端添加RC滤波器。

网友E:
长走线、信号环路或高频干扰会引入噪声。

网友F:
采用滑动平均滤波或者中值滤波。

网友G:
降低采样频率,用定时器或外部信号触发ADC采样,避免软件延时不确定性。

网友B:
避免同时采样高噪声通道和低噪声通道。

网友H:
ADC增益误差、偏移误差或温度漂移会导致采样值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