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突然断电了,数据来不及保存到flash,你有什么绝招?

楼主(2025-05-26):
如果设备突然断电了,那怎么样可以稳定有效地在掉电前将数据参数保存到flash,你有什么好方法?快来侃一侃!
我还记得以前参加面试时,被问过这个问题。

@dirtwillfly :好的呢。
@dffzh :富士通,英飞凌只是做fram的存储器,ti是带fram的mcu
@dirtwillfly :我也查了一下,常见的好像主要就三家:德州仪器TI,富士通,英飞凌。
@dffzh 价格也还好,主要有ti的msp430fr系列是FRAM存储器,其他厂家也有,但不常见
@dirtwillfly :第一次认识FRAM(Ferroelectric Random Access Memory,铁电随机存取存储器),查了资料,读写速度好快啊,其性能好像比flash和EEPROM好;带FRAM的单片机有哪些?价格不便宜吧?
用fram的单片机,掉电数据不丢失

网友A:
增加后备电池或者增加 足够大电容 ,计算保存时间需要多久?多少容量电容可以维持

网友B:
我们都是用备用电池的,断电后处理完各种数据再把电池断电

网友C:
增加断电电容,维持几百ms时间

网友D:
用电池,不慌不忙存环境,完事了再打扫打扫,准备下班。。。

网友E:
系统用啥电源?
存哪里的flash?

网友F:
法拉电容+掉电检测+掉电关相关硬件省电+flash存储

网友G:
加电池或者法拉电容

网友H:
掉电检测,保存FLASH,常规操作。

网友I:
想办法不断电

网友J:
让用户发送保存命令,或者点保存按键的时候,不能同时关机。写作业指导书里面,而且要加上否则会导致设备永久性功能失效,操作不当导致的不在保修范围内。
然后保存的时候存两份,两份都有校验和,一份不对了就用第二份。
还有就是运行数据没有必要存,只保存设置参数就行。以前我们用dying gasp,感觉还是麻烦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后备电池或者增加 足够大电容 ,计算保存时间需要多久?多少容量电容可以维持 ...

可以的,根据保存数据需要的时间来定义合适的电容参数,形成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用备用电池的,断电后处理完各种数据再把电池断电
电池供电的方法在稳定性方面应该算比较好的,但是在成本上是不是会增加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池,不慌不忙存环境,完事了再打扫打扫,准备下班。。。

看来电池供电的方式好像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系统用啥电源?
存哪里的flash?
24VDC供电,存到外置EEPROM芯片和MCU内部flash,在设计上会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法拉电容+掉电检测+掉电关相关硬件省电+flash存储

可以的,策略比较全面

楼主:
哈哈,怎么样都不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让用户发送保存命令,或者点保存按键的时候,不能同时关机。写作业指导书里面,而且要加上否则会导致设备永 ...
涉及到具体产品的操作了,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掉电检测,保存FLASH,常规操作。
用MCU内置的电压检测还是外置电路电压检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虽然断电可能导致数据丢失,但通过硬件保护、软件自动保存、日志记录以及备份等措施...    https://bbs.21i ...
还写了帖子,可以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24VDC供电,存到外置EEPROM芯片和MCU内部flash,在设计上会有什么区别吗?

问存储类型是需要算一下保存需要耗电多少,需要多长时间存储。不同存储器需求不一样。
问供电,要算外部电源切断到MCU供电电压跌落之间过渡时间。

网友E:
另外要做好电源抗干扰措施。否则会经常“狼来了“,或者掉电时MCU被干扰跑飞,没完成存储进程而不是来不及存。

网友L:
电容给大 电阻分压ADC采集输入电压

网友L:
接外置供电=纽扣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要做好电源抗干扰措施。否则会经常“狼来了“,或者掉电时MCU被干扰跑飞,没完成存储进程而不是来不及 ...
确实,防止误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存储类型是需要算一下保存需要耗电多少,需要多长时间存储。不同存储器需求不一样。
问供电,要算外部 ...
细节把控,EEPROM和flash读写速度确实也不一样;感谢!

网友M:
增大电源端的电容,设定较高的掉电电压门限,掉电中断优先级设定最高,增加电池或者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容给大 电阻分压ADC采集输入电压
外部电压检测是不是比MCU内部更加可靠?内部的触发阈值不太好界定?

@xionghaoyun :好的,所以还是用数字量电平+消抖的方式来处理会比较好。
是的 内部参加电压掉了读的ADC也是不准(就是单片机电源不稳 ADC电压不稳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MCU内置的电压检测还是外置电路电压检测比较好?

响应最迅速的是检测220V AC,使用双向输入的光耦来检测,一般1ms内就知道断电了。
其次是DC24V、DC12V这种输入的电压端,使用比较器(可以是MCU自带的模拟比较器、运放)检测,输入24V则降到15V视为断电,输入12V则降到9V视为断电。再次是MCU内部检测VCC低压保存,这个风险最大,最不从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响应最迅速的是检测220V AC,使用双向输入的光耦来检测,一般1ms内就知道断电了。
其次是DC24V、DC12V这种 ...
学习了,所以用220V源端电压来检测是否掉电是比较好的方式了,又快又准;
确实,使用MCU内部电压检测,阈值选择比较难,设得太低,触发时留给你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够了;设得太高,可能在正常工作电压波动下就误触发。

网友N:
大电容给mcu,低电压报警时,写flash

网友O:
小设备加个电容就行了。但掉电电路要能及时检测到掉电了并产生中断,然后电容供电去保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字少了不全面,多了又影响楼层美观。

任何时候,最难把握的就是“度”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小设备加个电容就行了。但掉电电路要能及时检测到掉电了并产生中断,然后电容供电去保存数据。 ...
能够稳定、快速且无误地判断出掉电信号,确实是这种功能实现的最重要环节。

楼主:
看到一位热心网友回复了使用FRAM的单片机,查了FRAM资料:FRAM(Ferroelectric Random Access Memory,铁电随机存取存储器)是一种结合了传统RAM(如DRAM、SRAM)和非易失性存储器(如Flash、EEPROM)特性的独特存储器。下面是不同存储器之间的对比信息:

@William1994 :是的哦,EEPROM的耐久性通常在100,000到1,000,000次写入操作之间。
EEPROM的耐久性是10的六次方,铁电只有TI一家做。等三十年后清华的RRAM出来吧。 Flash不擦只写可以做到us级别。

楼主:
LVD低电压检测技术。

网友P:
数据量不大可以

楼主:
是的,所以要实测flash擦除+写入的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