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5-05-26):
用的GD32F303RCT6,下载程序报错!

网友A:
第二张图不是显示已经编程完成了吗?这个错误是烧写后弹出的?

网友B:
1、下载器有没有连接目标板MCU的RESET引脚?如果没有的话,就接上;
2、下面这个帖子,你看下,对比排查一下原因:
https://blog.csdn.net/wgf350357114/article/details/144932011
3、如果解决了,回复一下具体原因哦

网友C:
在写入Flash之前,Flash未正确擦除?

网友D:
下载算法与芯片可能不兼容。

网友E:
程序代码中可能存在错误,导致编译生成的bin文件或hex文件与Flash的预期内容不一致。

网友F: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G:
在下载工具中可能选择了错误的芯片型号或Flash配置,导致下载的内容与芯片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