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什么是串口通信?

楼主(2025-05-26):
常见的串口通信一般是指异步串行通信。

与串行通信相对的是并行通信。数据传输一般都是以字节传输的,一个字节8个位。拿一个并行通信举例来说,也就是会有8根线,每一根线代表一个位。一次传输就可以传一个字节,而串口通信,就是传数据只有一根线传输,一次只能传一个位,要传一个字节就需要传8次。

异步串口通信:就只需要一根线就可以发送数据了。

网友A:
串口通信一般是指异步串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