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RS485 EMC标准设计电路

楼主(2025-05-27):
1.RS485概念

是为了解决232通信距离的问题。485主要是以一种差分信号进行传输,只需要两根线,+,-两根线,或者也叫A,B两根线。A,B两根线的差分电平信号就是作为数据信号传输。发送和接收都是靠这两根的来传输,也就是每次只能作发送或者只能作接收,这就是半双工的概念了,这在效率上就比232弱很多了。

RS-485只能构成主从式结构系统,通信方式也只能以主站轮询的方式进行,系统的实时性、可靠性较差;

2.422通信

422是为了保留232的全双工,又可以像485这样提高传输距离。

有些标注为485-4。而485就标注为485-2。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为了好记呢。485-2就是2根线。485-4就是4根线。

网友A:
GDT用于初级防护,抑制共模和差模浪涌干扰

网友B:
TVS管为二级精细防护,钳位电压需低于RS485芯片耐受值

网友C:
共模电感可以抑制共模干扰,减少对外辐射,阻抗选择范围120Ω~2200Ω

网友D:
RS485的A/B线需紧密耦合走线,以增强共模抑制能力,减少辐射

网友E:
GDT、TVS、共模电感等需紧贴连接器放置,遵循“先防护后滤波”原则

网友F:
共模电感与跨接电容置于隔离带内,下方禁止走线

网友G:
接口滤波电路周围不布高频或敏感信号线

网友H:
uart适合长距离、低速率、点对点通信

网友I:
可以使用金属外壳设备,接口地与单板地通过跨接电容连接,外壳与PGND直接电气连接

网友J:
从布局上进行优化,比如紧凑布局、分地隔离、差分走线

网友K:
有高级一点的自动收发电路学习一下吗,

网友L:
过流和过压保护,共模和差模滤波。

网友K:
有高级一点自动收发电路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