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RS232与RS485接口的差别

楼主(2025-05-26):
由于RS232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 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2) 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

3) 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 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英尺,实际上也只能用在50米左右。

   针对RS232接口的不足,于是就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接口标准,RS-485就是其中之一,它具有以下特点: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3000米,另外RS-232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网友A: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全双工,一个是半双工。

网友B:
其实主要还是速率问题

网友C:
RS232信号电平:逻辑“1”为-3V至-15V,逻辑“0”为+3V至+15V(非对称信号)。驱动能力:单端传输,信号易受噪声干扰,且驱动能力有限(通常支持1个接收器)。

网友D:
接口类型,RS232一般是用DB9或DB25连接器,全双工通信(需3根线:TX、RX、GND)。

网友E:
RS485逻辑“1”为A线电压高于B线200mV以上,逻辑“0”为A线电压低于B线200mV以上(差分信号)。

网友F:
其实485的差分传输,抗干扰能力强,支持多节点通信(最多32个设备,扩展可达256个)。

网友G:
RS232拓扑结构:点对点通信,仅支持两个设备之间的直接连接(如计算机与调制解调器)。通信方式:全双工通信,可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H:
通常使用端子或RJ45连接器,半双工或全双工通信(需2根线:A、B,全双工需4根线)。这是485接口

网友I:
RS485支持总线型或星型拓扑,可连接多个设备(如PLC与多个传感器)。支持半双工:使用同一对线(A、B)进行发送和接收,需通过协议控制方向(如Modbus RTU)。全双工:使用两对线(A+、A-、B+、B-)进行独立发送和接收,但成本较高。

网友J:
RS232通信距离:受信号衰减和噪声影响,通常不超过15米(在低速率下可延长至50米)。通信速率:最高可达1Mbps(实际速率通常低于115.2kbps,以延长距离)。

网友K:
RS485差分信号传输,距离可达1200米(在低速率下)。最高可达10Mbps(在短距离下),通常在100kbps至1Mbps之间使用

网友L:
RS232抗干扰能力:单端信号易受噪声干扰,适用于短距离、低噪声环境(如实验室)。噪声容限:±3V至±15V(实际受线缆和噪声影响)。RS485抗干扰能力:差分信号传输,噪声容限高(±200mV至±6V),适用于工业现场、长距离通信。噪声容限:差分信号可有效抑制共模噪声(如电磁干扰)。

网友M(2025-06-30):
必须通过 MAX232 等芯片进行电平转换,增加 BOM 成本与电路复杂度

网友N:
RS232与RS485接口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