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国产PMIC与SBC的芯片//找我

楼主(2025-05-26):
  在职中收集的一些可以接触到的芯片情况;希望大家借鉴,指正。
PMIC: 即电源管理集成电路(Power Management Integrated Circuit),是一种专门用于管理和控制电能的集成电路芯片。
英集芯:IP6102、IP6103、IP6201、IP6205、IP6208、IP6301、IP6303、IP6313;
矽力杰:SA47302 Series   Camera    16V Camera PMIC    QFN3x3-16
帝奥微:DIO7111、DIO7110;
鸿翼芯:HE9285(TLF35585)3V-40V 最大工作电压40V  ASIL-D  LQFP48-EP 应用:EPS、BMS、新能源主驱逆变器、引擎管理系统、ZCU
功能:
        电压转换:可将输入电压转换为不同的稳定输出电压,以满足各种电子设备中不同组件对不同电压的需求。如将电池的较高电压转换为适合处理器、内存等组件工作的较低电压。
        电源分配与管理:负责将电能合理分配到各个组件,并根据组件的工作状态动态调整供电,实现节能。比如在手机中,当屏幕亮度降低或某些功能模块不工作时,PMIC 会相应减少对这些部分的供电。
        电池管理:对于使用电池供电的设备,PMIC 具备电池充电管理、电量监测和保护功能。能防止电池过充、过放,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同时准确提供电池电量信息。
        电源保护:具有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过热保护等功能,当出现异常情况时,迅速切断电源或采取其他保护措施,避免设备因电源问题而损坏。
应用于:
        电源输入接口之后:电路的电源输入接口负责接收外部电源,如电池、适配器等提供的电能。PMIC 连接在其后,对输入的 4 - 16V 电压进行初步处理,包括滤波、稳压等,以减少电源中的噪声和波动,为后续电路提供稳定的直流电压。
各个功能模块之前:经过 PMIC 处理后的稳定电压,会被分配到不同的功能模块,如微处理器、内存、传感器、通信模块等。PMIC 会根据各功能模块的工作电压需求,通过不同的电压转换电路(如降压转换器、升压转换器等),将电压调整到合适的数值后再供给相应模块,确保各模块能在其额定电压下稳定工作。
电池管理电路中:如果电路使用电池供电,PMIC 会集成电池充电管理电路。它会监测电池的状态,如电量、电压、温度等,根据这些信息控制充电电流和电压,实现对电池的安全、高效充电。同时,PMIC 还能提供电池保护功能,防止电池过充、过放以及过热等情况,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电源监测与保护电路:PMIC 内部或周边通常会有电源监测电路,实时监测电源的各种参数,如电压、电流等。当检测到异常情况,如过压、过流、欠压等,PMIC 会触发保护机制,如切断电源输出或采取限流措施,以保护整个电路系统免受损坏。

SBC:即系统基础芯片是一种集成组件,它将汽车电子控制单元(ECU)所需的常见系统功能集成于一体,如通信收发器、稳压器、诊断和监控功能、开关和唤醒输入等。
中科赛飞:AE6523  6-28V 耐压40V  带CAN-FD  采用 48 - pin LQFP exposed pad;封装应用:车身域、动力域、底盘域
        AE7777(L9177) 6-18V 耐压40V LQFP64   2路IGPT驱动 高边驱动电流为19mA
鸿翼芯:HE8296(L9396)底盘控制SBC芯片,6-19V,Umax40V,ASIL-D,ELQFP-64  应用:One-box、ESC、EPS、ABS、EMB
        HE9788(L9788)  4缸引擎控制SBC芯片  5.5V-32V 最大工作电压 45V  ASIL-D  ELQFP-100  应用推荐:四缸ECU、新能源VCU\HCU\域控制器ZCU\BMS
芯必达:IM90xxL  M0+LDO+LIN
                IM90xxC M0+LDO+CAN
                IM1028(LIN)  系统+LDO+LIN
                IM1069(CAN)  系统+LDO+CAN
功能:
        电源供应:包含 DC - DC、LDO 等,为系统提供稳定的电压,满足不同组件对电源的要求。例如,可为微控制器、传感器等提供合适的工作电压。
        通信接口:集成 CAN、CAN FD、LIN 等通信收发器,实现与车辆其他 ECU 之间的数据交互,确保汽车各电子设备之间能够准确、快速地传输信息。
        诊断与监控:具备温度、电压、电流等诊断功能,可实时监测芯片的工作状态,并输出故障信号。同时,还包括唤醒输入、看门狗、复位、中断等监控功能,保障系统的稳定运行和安全性。
应用于汽车电子领域:
        车身控制系统:用于车身控制模块,实现对车门、车窗、天窗、后视镜等部件的控制和监测;还可应用于灯光控制模块,实现对车辆大灯、转向灯、刹车灯等的智能控制,以及故障诊断功能。
        动力系统:在燃油泵、水泵、分动箱等部件中,SBC 为其控制单元提供稳定电源和通信接口,确保这些部件与车辆其他系统的协同工作。
        智能座舱:如座椅控制模块、换档器等,通过 SBC 实现座椅的调节、换挡操作的控制以及与车辆其他电子设备的信息交互。
        网关:作为车辆不同网络之间的桥梁,SBC 集成了多个通信接口,实现 CAN、LIN 等不同总线之间的数据转发和协议转换,确保各 ECU 之间的高效通信。
        欢迎大家补充回复!!

网友A(2025-07-11):
找PMIC IP6103,能否技术支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