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CM1003使用看门狗复位系统方法

楼主:
/*---------------------------------------------------------------------------------------------------------*/
/*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opyright(c) 202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numicro_8051.h"

/************************************************************************************************************/
/* FUNCTION_PURPOSE: Main Loop                                                                              */
/************************************************************************************************************/
void main (void)
{
    uint8_t   ct;

        WDT_Clear();
    WDT_Open(1024);

        GPIO_LED_QUASI_MODE;
/* Note WDT timer base is LIRC 10Khz*/
        MODIFY_HIRC(HIRC_24);
        Enable_UART0_VCOM_printf_24M_115200();
    printf("\n\r  Test start MCU reset ");
    WDT_Clear();

    Read_CONFIG();
    SFRS = 0;
    printf ("\n\r Now config value is :   ");
    for(ct=0;ct<5;ct++)
    {
            SFRS = 0;
            printf ("\r 0x%X", IAPCFBuf[ct]);
        WDT_Clear();
    }
    SFRS = 0;
    printf("\n\r  WDT Reset enabled in CONFIG ");
    WDT_Clear();

    printf ("\n\r ");
    printf("\n\r  P32 connect to VDD, WDT not reset ");
    WDT_Clear();
//--------------------------------------------------------
//Warning:
//Pleaes always check CONFIG WDT disable first
//only when WDT reset disable, WDT use as pure timer
//--------------------------------------------------------
    while (GPIO_LED)
    {
        WDT_Clear();
    }
    while(1);

}

网友A(点评):
https://www.ntnj.com/

网友B(2025-05-28):
这个代码示例展示了如何在Nuvoton的CM1003微控制器上使用看门狗定时器(WDT)来复位系统。代码中包含了初始化看门狗定时器、清除看门狗计数器以及在主循环中定期清除看门狗的步骤。

网友C:
看起来你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使用看门狗定时器来复位系统的功能。代码中使用了WDT_Clear()和WDT_Open()函数来配置和清除看门狗定时器,这对于嵌入式系统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网友D:
内部看门狗,在一些应用中也使用外部看门狗来实现。

网友B:
这个代码示例展示了如何在Nuvoton的CM1003微控制器上使用看门狗定时器(WDT)来复位系统。代码中包含了初始化WDT、清除WDT计数器以及配置GPIO和UART的步骤。

网友E:
这个代码示例展示了如何在Nuvoton的8051微控制器上使用看门狗定时器(WDT)来复位系统。代码中包含了初始化WDT、清除WDT计数器以及配置GPIO的步骤。

网友F:
这个方法看起来是用于Nuvoton的8051系列微控制器的,代码中包含了初始化看门狗定时器并设置其超时值。确保在使用前已经配置好了相关的硬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