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3.3VMCU驱动5V设备方法

楼主(2025-05-26):
使用NMOS转换电路,非常方便。

楼主:
对比用开漏模式,好像开漏更省事

网友A:
这个方法挺不错,可以满足需求。13mV就是低电平了。

网友B:
看起来不错,回头我试试,有推荐的NMOS型号吗

网友:
下次试试看。有没有双向通信的。如果是I2C需要如何做。

网友:
I2C需要双向通信,不仅要写总线,还要读。

网友C:
推荐一些型号比较好。

网友D:
我见过一种弄I2C的,两边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