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USB设计电路

楼主(2025-05-26):
1.定义与运用

1)定义

USB,是英文Universal Serial Bus(通用串行总线)的缩写,是一个外部总线标准,用于规范电脑与外部设备的连接和通讯。

USB 具有传输速度快、使用方便、支持热插拔、连接灵活、独立供电等优点,可以连接键盘、鼠标、大容量存储设备等多种外设,该接口也被广泛用于智能手机中。

2)硬件与数据传输

USB采用四线电缆,其中两根是用来传送数据的串行通道,另两根为下游(Downstream)设备提供电源,对于任何已经成功连接且相互识别的外设,将以双方设备均能够支持的最高速率传输数据。

USB支持四种基本的数据传输模式:控制传输,等时传输,中断传输及数据块传输。每种传输模式应用到具有相同名字的终端,则具有不同的性质。

3)总线标准编辑

USB其总线标准主要 经历:USB1.1—支持低速率( HalfSpeed)的1.5Mbps和全速率(FullSpeed)的 12Mbps;USB2.0—支持高速率(High Speed)的480Mbps; USB3.0—支持超高速率( SuperSpeed)的 5Gbps。标准的不断提升,其本质就是信号传输速率的提升,USB3.1的标准,即Type-c接口

楼主:
2.Micro USB2.0 设计电路

Micro-USB是USB2.0标准的一个便携版本,比部分手机使用的MiniUSB接口更小,Micro-USB是Mini-USB的下一代规格

楼主:
3.USB3.0 设计电路

楼主:
4.Type USB电路

1)类型

USB接口还有三种不同外观的接口,即Type-A、TypeB、 Type-c。Type-A是电脑、电子配件中最广泛的接口标准,鼠标、U盘、数据线上大多都是此接口,体积也最大。Type-B一般用于打印机、扫描仪、USBHUB等外部USB设各。Type-C拥有比Type-A及Type-B均小得多的体积,是最新的USB接口外形标准,这种接口没有正反方向区别,可以随意插拔。另外,Type-c是一种既可以应用于PC(主设备)又可以应用于外部设备(从设备,如手机)的接口类型

2)作用与特性

用于充电、数据传输等用途。Type-C双面可插接口最大的特点是支持USB接口双面插入。

USB-C端口的最高传输速率为每秒10Gb

3)接口引脚定义

Type-C口有4对TX/RX分线,2对USBD+/D-,一对SBU,2个CC,另外还有4个VBUS和4个地线。

Type-C还提供了2条CC线和2条SBU线。CC线主要用于Power Delivery 模块(下简称PD)的通讯,CC线首先是用来判断设备插入的方向:正插或反插,如果是正插,主机使用CC1来和设备通讯,反插使用CC2,可以看到CC使用的是单线协议.SBU线在DP功能开启时,化身为DP协议中的AUX_P/AUX_N差分线(它的极性是可以根据正反插方向修改的),负责传输设备的DPCD,EDID等关键信息 。

4)TYPE-C设计电路

网友A:
USB硬件不复杂,难的是通信协议。

网友B:
全速/高速设备需在D+/D-端接15kΩ下拉电阻(主机模式)或1.5kΩ上拉电阻(设备模式)

网友C:
USB 具有传输速度快、使用方便、支持热插拔、连接灵活、独立供电等优点

网友D(2025-06-30):
支持热插拔,无需重启系统即可接入设备

网友E:
USB设计电路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