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CAN总线接口

楼主(2025-05-26):
1)定义

CAN是控制器局域网络(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的简称,是由以研发和生产汽车电子产品著称的德国BOSCH公司开发的,并最终成为国际标准(ISO 11898),是ISO国际标准化的串行通信协议,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现场总线之一。

CAN属于现场总线的范畴,它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或实时控制的串行通信网络。较之许多RS-485基于R线构建的分布式控制系统而言,基于CAN总线的分布式控制系统在以下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A.网络各节点之间的数据通信实时性强

B.开发周期短

C.已形成国际标准的现场总线

D.最有前途的现场总线之一

与一般的通信总线相比,CAN总线的数据通信具有突出的可靠性、实时性和灵活性。

楼主:
2)运用

A.CAN总线是为解决现代汽车中众多的控制与测试仪器之间的数据交换而开发的一种串行数据通信协议,它是一种多主总线,通信介质可以是双绞线、同轴电缆或光导纤维。通信速率最高可达1Mbps。

B.CAN协议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废除了传统的站地址编码,而代之以对通信数据块进行编码。使网络内的节点个数在理论上不受限制。

C.CAN总线采用了多主竞争式总线结构,具有多主站运行和分散仲裁的串行总线以及广播通信的特点。CAN总线上任意节点可在任意时刻主动地向网络上其它节点发送信息而不分主次,因此可在各节点之间实现自由通信。

D.结构简单,只有2根线与外部相连,并且内部集成了错误探测和管理模块。

E.CAN总线特点:(1) 数据通信没有主从之分,任意一个节点可以向任何其他(一个或多个)节点发起数据通信,靠各个节点信息优先级先后顺序来决定通信次序,高优先级节点信息在134μs通信;
(2) 多个节点同时发起通信时,优先级低的避让优先级高的,不会对通信线路造成拥塞;
(3) 通信距离最远可达10KM(速率低于5Kbps)速率可达到1Mbps(通信距离小于40M);
(4) CAN总线传输介质可以是双绞线,同轴电缆。CAN总线适用于大数据量短距离通信或者长距离小数据量,实时性要求比较高,多主多从或者各个节点平等的现场中使用。

楼主:
3)EMC标准设计电路

网友A:
现在已经升级为CANFD了

网友B:
现在已有的接口、总线协议太多了,有些不知道能不能被强制淘汰。

网友C:
CAN属于现场总线的范畴,它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或实时控制的串行通信网络。

网友D:
canopen,canfd,can....好多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