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232与485的区别

楼主(2025-05-27):
由于RS232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 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2) 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

3) 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 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英尺,实际上也只能用在50米左右。

   针对RS232接口的不足,于是就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接口标准,RS-485就是其中之一,它具有以下特点: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3000米,另外RS-232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网友A:
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错了,我用的 485 接口芯片是 50Mbps 的,Ti 的 THVD1450DR,还有更高速率的芯片

网友B:
工业通信中常用的两种串行通信标准。

网友C:
都很常用,长距离用485,短距离用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