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GPIO接口

楼主(2025-05-26):
1)GPIO概念

GPIO(General Purpose I/O Ports)意思为通用输入/输出端口,,功能类似8051的P0—P3,在嵌入式微处理器上通常提供了一种“通用可编程I/O端口”,也就是GPIO。通俗点就是一些引脚,可以通过它们输出高低电平或者通过它们读入引脚状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一个GPIO端口至少需要两个寄存器,一个做控制用的“通用IO端口控制寄存器”,还有一个是存放数据的“通用I/O端口数据寄存器”。数据寄存器的每一位是和GPIO的硬件引脚对应的,而数据的传递方向是通过控制寄存器设置的,通过控制寄存器可以设置每一位引脚的数据流向。

用户可以通过GPIO口和硬件进行数据交互(如UART),控制硬件工作(如LED、蜂鸣器等),读取硬件的工作状态信号(如中断信号)等。GPIO口的使用非常广泛。

2)GPIO的优点(端口扩展器):

1、低功耗:GPIO具有更低的功率损耗(大约1μA,μC的工作电流则为100μA)。

2、集成IIC从机接口:GPIO内置IIC从机接口,即使在待机模式下也能全速工作。

3、小封装:GPIO器件提供最小的封装尺寸 ― 3mm x 3mm QFN!

4、低成本:您不用为没有使用的功能买单。

5、快速上市:不需要编写额外的代码、文档,不需要任何维护工作。

6、灵活的灯光控制:内置多路高分辨率的PWM输出。

7、可预先确定响应时间:缩短或确定外部事件与中断之间的响应时间。

8、更好的灯光效果:匹配的电流输出确保均匀的显示亮度。

9、布线简单:仅需使用2条就可以组成IIC总线或3条组成SPI总线。

10、与ARM 的几组GPIO引脚,功能相似,GPxCON 控制引脚功能,GPxDAT用于读写引脚数据。另外,GPxUP用于确定是否使用上拉电阻。 x为A,B,,H/J。

11、GPAUP 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A:
GPIO确实是嵌入式系统中非常基础且重要的部分,它允许我们直接与外部设备进行交互。了解其工作原理对于嵌入式开发至关重要。

网友B:
GPIO确实在嵌入式系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提供了硬件交互的桥梁。理解GPIO的工作原理对于嵌入式开发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