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NUCLEO-C092RC】驱动OLED显示屏OLED 1306

楼主(2025-05-26):
使用NUCLEO-C092RC开发板驱动SSD1306 OLED显示屏,通过I2C或SPI接口实现,以下为关键步骤和代码示例:

硬件
引脚对应关系(I2C接口示例)
SCL → STM32C092的I2C时钟引脚PB8对应I2C1_SCL
SDA → STM32C092的I2C数据引脚PB9对应I2C1_SDA
VCC → 5V
GND → 地
SSD1306的I2C地址通常为0x3C(部分型号为0x3D),实际代码中是用的0x78。

硬件准备
I2C上拉电阻:SCL和SDA需接4.7kΩ外部上拉电阻。

原理图

软件配置
使用STM32CubeMX配置进行IIC配置,把IIC配置成快速模式(Fast Mode),快速模式的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为400 kbps.

代码: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i2c.c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configuration
  *          of the I2C instances.
  ******************************************************************************
  * [url=home.php?mod=space&uid=93590]@Attention[/url]  *
  * Copyright (c) 2025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i2c.h"  // 包含I2C相关的头文件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 定义I2C1的句柄,用于管理和控制I2C1外设

/* I2C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I2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I2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I2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1_Init 1 */
  hi2c1.Instance = I2C1;  // 指定使用的I2C实例为I2C1
  hi2c1.Init.Timing = 0x0090194B;  // 设置I2C的时序参数,用于配置SCL线的时间特性
  hi2c1.Init.OwnAddress1 = 0;  // 设置I2C设备的主地址(7位地址模式),此处为0表示不启用
  hi2c1.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 设置地址模式为7位地址
  hi2c1.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 禁用双地址模式
  hi2c1.Init.OwnAddress2 = 0;  // 设置第二个地址(如果双地址模式启用),此处为0
  hi2c1.Init.OwnAddress2Masks = I2C_OA2_NOMASK;  // 设置第二个地址的掩码,此处为无掩码
  hi2c1.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 禁用通用呼叫模式
  hi2c1.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 禁用时钟拉伸模式
  if (HAL_I2C_Init(&hi2c1) != HAL_OK)  // 初始化I2C1
  {
    Error_Handler();  // 如果初始化失败,调用错误处理函数
  }

  /** Configure Analogue filter
  */
  if (HAL_I2CEx_ConfigAnalogFilter(&hi2c1, I2C_ANALOGFILTER_ENABLE) != HAL_OK)  // 启用模拟滤波器
  {
    Error_Handler();  // 如果配置失败,调用错误处理函数
  }

  /** Configure Digital filter
  */
  if (HAL_I2CEx_ConfigDigitalFilter(&hi2c1, 0) != HAL_OK)  // 配置数字滤波器,此处为禁用
  {
    Error_Handler();  // 如果配置失败,调用错误处理函数
  }
  /* USER CODE BEGIN I2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I2C1_Init 2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2C MSP 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 Peripheral's clock enable
  *           - Peripheral's GPIO Configuration
  * @param i2cHandle: I2C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I2C_MspInit(I2C_HandleTypeDef* i2c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 {0};  // 定义外设时钟初始化结构体
  if(i2cHandle->Instance==I2C1)  // 检查是否为I2C1实例
  {
  /* USER CODE BEGIN I2C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1_MspInit 0 */

  /**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clocks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I2C1;  // 选择I2C1时钟
    PeriphClkInit.I2c1ClockSelection = RCC_I2C1CLKSOURCE_PCLK1;  // 设置I2C1时钟源为APB1时钟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配置外设时钟
    {
      Error_Handler();  // 如果配置失败,调用错误处理函数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 启用GPIOB时钟
    /**I2C1 GPIO Configuration
    PB8     ------> I2C1_SCL
    PB9     ------> I2C1_SDA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  // 设置GPIO引脚为PB8和PB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 设置GPIO模式为复用开漏输出(I2C需要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 不启用上拉或下拉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 设置GPIO速度为低速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6_I2C1;  // 设置GPIO复用功能为I2C1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初始化GPIO

    /* I2C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  // 启用I2C1时钟
  /* USER CODE BEGIN I2C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1_MspInit 1 */
  }
}

/**
  * @brief I2C MSP De-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freeze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 Disable the Peripheral's clock
  *          - Revert GPIO configuration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param i2cHandle: I2C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I2C_MspDeInit(I2C_HandleTypeDef* i2cHandle)
{

  if(i2cHandle->Instance==I2C1)  // 检查是否为I2C1实例
  {
  /* USER CODE BEGIN I2C1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1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I2C1_CLK_DISABLE();  // 禁用I2C1时钟

    /**I2C1 GPIO Configuration
    PB8     ------> I2C1_SCL
    PB9     ------> I2C1_SDA
    */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8);  // 反初始化PB8引脚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9);  // 反初始化PB9引脚

  /* USER CODE BEGIN I2C1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1_MspDeInit 1 */
  }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主函数代码: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5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i2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oled/oled.h"  // 包含OLED显示库的头文件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初始化GPIO
  MX_USART2_UART_Init();  // 初始化USART2
  MX_I2C1_Init();  // 初始化I2C1
  /* USER CODE BEGIN 2 */

        OLED_Init();  // 初始化OLED显示屏
        OLED_Fill(0x00);  // 清空OLED屏幕
        OLED_ShowStr(0,0,"STM32C092 BOARD",2);  // 在OLED的第0行显示字符串
        OLED_ShowStr(0,4,"I2C OLED TEST",2);  // 在OLED的第2行显示字符串
        //HAL_Delay(500);
        OLED_ShowStr(0,2,"bbs.21ic.com",2);  // 在OLED的第4行显示字符串
        OLED_ShowStr(0,6,"2025-05-25",2);  // 在OLED的第6行显示字符串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__HAL_FLASH_SET_LATENCY(FLASH_LATENCY_1);  // 设置Flash延迟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 使用外部高速时钟(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 开启HS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错误处理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E;  // 系统时钟源为HSE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系统时钟不分频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AHB总线时钟不分频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1;  // APB1总线时钟不分频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错误处理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 禁用中断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显示效果

网友A:
可以用硬件IIC驱动显示屏

网友B:
可以使用现成的 SSD1306 驱动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