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POE工作原理

楼主(2025-05-26):
1两种供电模式

IEEE802.3af 定义了 Alternative A(1,2,3,6 信号线)和 Alternative B(4,5,7,8 空闲线)两种供电模式;

1)通过数据对供电——模式 A(Alternative A)

“末端跨接法”(End-Span),是在传输数据所用的芯线上同时传输直流电,其输电采用与以太网数据信号不同的频率(即1236线序同时走数据和电力)。

PSE 可通过数据对给 PD 供电。由于 DC 和数据频率互不干扰,所以可以在一对线同时传输电流和数据。其实,对双绞线来说可以看作一种 “复用”。可以把 1、2链接形成正(或负)极,把 3、6 链接形成负(或正)极。

2)通过空闲对供电——模式 B(Alternative B)

“中间跨接法”(Mid-Span),使用以太网电缆中没有被使用的空闲线对来传输直流电(即1236线序走数据,4578线序走电力)

如下图所示,4、5 链接形成正极,7、8 链接形成负极。由 PSE 给 PD 供电。

一般来说,标准 PD 必须支持以上两种供电方式,PSE 只需支持其中一种。

网友A:
这两种供电模式确实为POE设备提供了灵活性。Alternative A和B各有优势,A模式在数据传输的同时供电,而B模式则利用空闲线对,这对于布线密集的环境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POE设备会越来越广泛使用

网友C:
千兆以上8根信号线都用完了,且不是没法实现POE功能了。

网友D:
只要百兆网络才能使用POE供电吗?

网友E:
POE后期网口通讯趋势

网友F:
供电模式确实为POE设备提供了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