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光耦输入端电阻二极管作用?

楼主(2025-05-26):
今天在检修一款变频器时,被同事问光耦输入端并联的电阻和二极管是何作用,无奈本人技术水平有限,还请各位坛友赐教,谢谢!

@xch @tyw 两位坛友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二极管显然是保护光耦内置LED的。
电阻应该是改变LED 发光阈值的。
看电路应该是测量脉动纹波峰值的。不太像过流保护检测。
滤波电感的直流电阻不应该很大,所以直流压降不大。 交流阻抗应该远大于直流阻抗,纹波电流产生的脉动压降应该不小。
光耦中LED 导通电压一般是1.1V左右。3K电阻和560欧分压。折算滤波电感脉动峰值是7V左右触发光耦输出电平翻转。
很奇怪的是不知为何做了两路检测。照理说这两路是一样的冗余设计

xch
@王栋春 :这个整流桥出来的电压是正向的,不是反向。 如果电感感应出300V.那么C89,C36耐压就可能不够。相当于C7电压再叠加两个300V,两电容耐压也就600V早就击穿了。
@xch :三相380V电路,整流滤波后电压在540V左右。
xch
@王栋春 :确实是30K.外加二极管已经说明了是防止LED反向击穿。如果是30K分压,估计这个电路没啥用。 不清楚电感两端怎么会有3百伏的反向电压。
谢谢坛友,应该是30K电阻和560电阻分压,对电阻的作用理解为分压作用,那么二极管的作用该如何理解?是加速泄放截止吗?

网友B:
电阻可以不并,但二极管一定要并,避免过高的反压将输入LED击穿。虽然整流之后是直流,但是要避免异常的反压尖峰干扰。

@coody :原来如此,谢谢坛友。
@王栋春 :在我看来,并个电阻是为了控制检测到信号的起始电压。一般光耦LED的电压在1.2~1.4V,按1.3V计算,其3个10K串联与R99=560R构成分压,则光耦导通电压 = 1.3*(30+0.56)/0.56=70.8V,具体电压会有些偏差(因为LED输入电压有离散、跟电流又关系)。
谢谢,那么并联电阻是不是也为了限制光耦的导通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可以不并,但二极管一定要并,避免过高的反压将输入LED击穿。虽然整流之后是直流,但是要避免异常的反 ...

有个疑问,led反向击穿会不会发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led反向击穿会不会发光~

不会,只会烧坏,不再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只会烧坏,不再发光。

坛友能解释一下这个电路中“反向电压”产生或者出现机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友能解释一下这个电路中“反向电压”产生或者出现机理吗?

防干扰吧,可能性多多,只是预防。

原来如此,谢谢坛友。

网友D:
并联电阻明显是为了衰减干扰,并联二极管是为了保护光耦,因为电机的转速超过变频器的频率时会发电,在滤波电容两端会形成高于电源的电压。C34端电压会高于C7端,会形成反向充电,有了二极管就不会损坏光耦。

原来如此,明白了。谢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