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 Stm32Cube IDE 中查看堆栈指针

楼主(2025-05-26):
想了解堆栈指针和程序计数器内的参数。
请教如何在仿真模式下查看 CubeIDE 中的堆栈指针。
对了还有如何查看程序中所定义的某个变量的地址?

网友A:
可以在调试时打开 Registers 窗口,里面就能看到 SP(堆栈指针)和 PC(程序计数器)的当前值。

网友B:
看变量地址的话,调试时在 Expressions 里输入 &变量名 就能显示地址了。

网友C:
也可以在 Variables 窗口,右键变量名选择 “Show address”,就能看到变量地址了。

网友D:
SP 和 PC 在寄存器窗口显示是十六进制地址,可以双击复制下来分析用。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 FreeRTOS,每个线程都有自己的 SP,要注意切换 context 时的变化。

网友F:
有时候还可以用 “Disassembly” 和 “Memory” 窗口配合来看 SP 指向的内容。

网友G:
推荐设置一个断点后暂停,再查看 SP,这样值是比较有意义的,不然运行中跳得太快看不清。

网友H:
Debug Perspective 里也可以加 “Memory Browser”,直接输入 SP 的值看看堆栈内容。

网友I:
如果你开启了硬件跟踪,比如 ITM,还能看到函数调用关系,PC 变化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J:
可以在 main() 的断点处暂停,然后查看 SP 和 &变量 的位置来分析栈分布,挺直观的。

网友K:
可以在Disassembly(反汇编窗口)中看到PC对应的代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