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 printf会触发 HardFault 异常

楼主(2025-05-26):
STM32F407VG,遇到了 STM32CubeMX IDE 的 ITMdataconsole 问题。如果我使用函数 printf,就会触发 HardFault 异常

HFSR 位也未设置为任何值

网友A:
我之前遇到类似情况,最后发现是 _write() 没正确重定向,printf 默认找不到输出通道就挂了。

网友B:
你有没有打开 ITM 和 SWO 输出?如果 printf 输出不到地方,很容易触发 HardFault。

网友C:
建议先用 ITM_SendChar 单字节测试下,看 SWV Console 能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D:
检查一下是否开启了 Trace 端口,有时候 ITM 通道没打开也会触发异常。

网友E:
如果是 newlib-nano 的 libc,printf 会依赖 _write(),你实现这个函数了吗?

网友F:
printf 里有 float 吗?float 支持没开也有可能导致 printf 崩溃。

网友G:
printf 的堆栈消耗比较大,尝试调大一下栈的大小看看问题是否改善。

网友H:
试下用 sprintf 到缓存区,看看是不是 ITM 输出部分出的问题。

网友I:
你的 IDE 配置里 Debug 模式下 SWO 设置对了吗?默认可能没启用 trace。

网友J:
实在不行就先用简单的 USART 打印调试,printf + ITM 有时候踩坑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