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如何在 STM32CubeIDE 中实现数学库?

楼主(2025-05-26):
使用 STM32L011 并且我想实现 atan2(x,y) 函数。
如何在 STM32CubeIDE 中实现数学库?
调用哪个库?

网友A:
atan2() 是标准 math 库函数,直接 #include <math.h> 然后编译时链接 -lm 就可以用了。

网友B:
STM32CubeIDE 默认没勾选 math 库链接,你得手动加上 -lm 到 linker settings 里。

网友C:
atan2() 是个浮点函数,记得开启对浮点的支持,不然链接的时候会出错。

网友D:
我之前在 L053 上用过 sqrt() 和 atan2(),性能不快,但能用,float 要特别注意资源限制。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 newlib-nano,某些浮点函数可能被裁剪了,可以换成完整版 newlib。

网友F:
用 atan2f()(float版)效率会高一点,atan2() 是 double,L0 扛不动的容易出 hardfault。

网友G:
你试过在 Properties → Settings → Tool Settings → MCU GCC Linker → Miscellaneous 加上 -lm 吗?

网友H:
如果用 arm_math.h 也能实现一些数**算,不过 atan2() 要自己拼,用 atan() + 判断象限。

网友I:
STM32L011 比较轻量,建议只调用需要的数学函数,float 运算还是挺吃资源的。

网友J:
如果实在不行,找一个查表法实现 atan2() 也挺好,速度比浮点数学库快不少。

网友K:
atan2(y, x) 在 <math.h> 里定义,和你写的参数顺序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