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POE传输问题

楼主(2025-05-27):
1)PoE供电距离要求

PoE供电距离与网线是相关的,网线的阻抗越低传输距离越远,PoE供电产品的输出电压在标准之内(44-57V)尽量高。

例如:PoE产品采用输出电压是55V, 在符合标准的Cat5e 200米网线等效阻抗为25欧姆,AF标准电流是300mA,U=0.3*25=7.5V, 55V(PoE输出)-7.5V(衰减电压)=47.5V(200米网线负载端电压),根据P=UI, 最终得出200米网线负载端功率P=负载端电压U*AF标准电流I=47V*0.3A= 14.1W,足够枪机或无线AP工作了。

2)PoE供电线缆选择

POE供电的安全传输距离100米,建议使用超五类全铜网线以上线缆。

POE供电必须使用无氧铜材质的网线,即标准网线。IEEE 802.3af poe供电标准本身就是以标准网线测定的。

POE IEEE 802.3af标准要求PSE输出端口的输出功率为15.4W或者15.5W, 传输100米后的PD设备接受功率必须不小于12.95W,按照802.3af典型电流值为350mA计算,100米网线的电阻必须为(15.4-12.95W)/350mA = 7欧姆或者(15.5-12.95)/350mA = 7.29欧姆。

3)POE交换机给设备供电

PoE交换机采用的标准不同,输出功率也会不同,比如:IEEE802.3af最大不超过15.4W,由于传输线材的损耗,能给最大功耗不超过12.95W的设备供电。遵循IEEE802.3at标准的PoE交换机,能给最大功耗不超过25W的设备供电。

PoE交换机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PoE供电的总功率。在IEEE802.3af标准下,如果一台24口PoE交换机的PoE供电总功率达到了370W,那么就能够供满24个端口(370/15.4=24),但如果是按照IEEE802.3at标准的单口最大供电功率30W计算,同时最多就只能给12个端口供电了(370/30=12)。

网友A:
其实POE也有不方便的地方,两端都需要同时兼容poe协议

网友B:
1)PoE供电距离要求     PoE供电距离与网线是相关的,网线的阻抗越低传输距离越远,PoE供电产品的输出电压在标准之内(44-57V)尽量高。  例如:PoE产品采用输出电压是55V, 在符合标准的Cat5e 200米网线等效阻抗为25欧姆,AF标准电流是300mA,U=0.3*25=7.5V, 55V(PoE输出)-7.5V(衰减电压)=47.5V(200米网线负载端电压),根据P=UI, 最终得出200米网线负载端功率P=负载端电压U*AF标准电流I=47V*0.3A= 14.1W,足够枪机或无线AP工作了。

网友C:
POE  是一种通过以太网线同时传输数据和电力的技术,允许网络设备在不单独连接电源的情况下运行

网友D(2025-06-26):
PoE供电距离与网线是相关的,网线的阻抗越低传输距离越远,PoE供电产品的输出电压在标准之内(44-57V)尽量高。

网友E:
先进的POE供电

网友F:
PoE交换机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PoE供电的总功率。

网友G:
POE传输必然趋势

网友H:
如果是按照IEEE802.3at标准的单口最大供电功率30W计算,同时最多就只能给12个端口供电了

网友I:
PoE供电距离与网线是相关的,网线的阻抗越低传输距离越远

网友J(2025-07-29):
POE 常见问题:供电端与受电端标准不兼容(如 802.3af/at),导致设备无法正常供电或功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