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OE常识

楼主(2025-05-27):
1.1背景

PoE 全称为 Power Over Ethernet,是指通过 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以太网网络供电,其可靠供电的距离最长为 100 米。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工业现场的 IP摄像头、无线 AP、数据采集终端等设备进行远程集中供电。对于这些需要供电的设备而言不再需要考虑其电源系统布线的问题,在连上以太网线的同时就可以实现对设备的供电。

现存标准,遵循 IEEE802.3af/at 标准,规范了以太网传输电缆在传送数据的同时,又满足供电的功率应用要求,并保持了与现存以太网系统和用户的兼容性。

1.2POE系统组成

一个完整的POE系统包括供电端设备(PSE,PowerSourcingEquipment)和受电端设备(PD,PowerDevice)两部分。PSE 主要是用来给其它设备进行供电的设备,而PD 是 PoE 供电系统中的受电设备,如 IP 摄像头、无线 AP 都属于 PD 设备。

网友A:
POE 是一种通过以太网线同时传输数据和电力的技术,广泛应用于网络设备、安防监控、工业自动化等领域

网友B:
POE通过标准的以太网线缆为远端设备提供电力和数据传输

网友C:
其供电设备通常是支持 POE 的交换机或适配器,负责检测和供电。

网友D:
千兆网中,信号线把RJ45的引脚都占用完了,怎么实现供电呢?

网友E:
其标准协议为IEEE 802.3af(POE)和 802.3at(POE+),分别支持最大 15.4W 和 25.5W 的功率输出

网友F:
中间跨接器(PD)仅用于供电,不参与数据传输,适合简单场景

网友G:
交换机直接作为 PSE,通过 RJ45 接口供电,最常见于企业网络

网友H:
POE仅需一条网线即可完成供电和数据传输,降低施工成本

网友I:
PSE 通过发送脉冲信号检测 PD 是否支持 POE,避免对非 POE 设备供电导致损坏

网友J:
在应用的时候,
优先使用 Cat5e/Cat6 线缆,确保线缆长度在 POE 支持范围内

网友K:
受以太网线缆限制,POE 有效传输距离通常不超过 100 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