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键技术-PoE行为分解

楼主(2025-05-27):
POE, pd, ps, pse, se

PSE 对 PD 的供电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流程如下图所示:

PSE<->PD行为分解:①检测-》②分级-》③上电-》④供电-》⑤下电

1)信号检测阶段(Detection)

PSE 会用 2.8V~10V 的探测电压检测电源输出线对之间的直流阻抗与阻容,

以判断对端是否是标准的 PD 设备。IEEE802.3 标准定义 PD 存在的特征: a.

直流阻抗在 19K~26.5Kohm 之间;b.容值不超过 150nF;

2)分级阶段(Classification)

PD 通过从线上吸收一个恒定电流(分级特征信号)向 PSE 表明自己所需的最大功率。

PSE 测量这个电流,以确定 PD 属于哪个功率级别。

3)供电阶段(Powerup)

成功检测和分级后,PSE 才会向 PD 正式供电。供电期间,PSE 还要对每个端口的供电情况进行监视,提供欠压和过流保护。

4)断开阶段(Disconnection)

IEEE802.3af 标准规定了两种方法让 PSE 检测 PD 是否断开,即 DC 断路检测法和 AC断路检测法。

DC 断路法根据从 PSE 流向 PD 的直流电流大小, 判断 PD 是否在线。 当电流在给定时

间 T (300ms~400ms) 内保持低于阈值 I (5mA~10mA )时, PSE 就认为 PD 不存在, 从而切断电源。这种的特点是,当 PD 工作在低功耗模式时,为避免掉线, PD 必须周期性地从线上吸取一定的电流。

AC 断路法是测量以太网端口的交流阻抗,当没有设备连接到 PSE 时,端口应该是高

阻抗, 可能达到几 MΩ, 而当接有 PD 时, 端口的阻抗会小于 26.5kΩ, 如果 PD 消耗大量功率,那么阻抗通常会更低。

PS:上述内容主要参照“POE技术白皮书.pdf”

网友A:
PoE是一种通过以太网线缆同时传输数据和电力的技术

网友B:
受电设备从以太网线缆中提取电力并转换为设备所需的电压

网友C:
在检测阶段,PSE识别PD设备是否存在及类型

网友D:
PSE根据检测到的电阻值或协议判断PD的功率需求

网友E:
PSE直接输出48V DC,PD通过内部电路限制电流

网友F:
PD设备内置PTC热敏电阻或MOSFET,防止电压过高损坏设备

网友G:
PSE根据PD的分类结果限制输出功率,避免过载

网友H:
如果死区时间过大,则PWM波形畸变,输出电压纹波增加,效率下降

网友I:
通常使用4-5、7-8线对传输直流电源

网友J:
使用Cat5e及以上线缆,确保RJ45接口接触良好

网友K:
POE受电设备如何做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