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使用的CRC32计算参数

楼主(2025-05-27):
大家有知道APM32F103中的CRC32外设使用的计算参数是什么吗?
我在linux系统里面的crc32计算出来的文件校验值和咱们硬件计算出来的不一样。
我看多项式的都是一样的 0x04C11DB7

为什么计算出来的值不一样呢?

网友A:
最好还是翻翻103官方的参考手册

网友B:
极海MCU的CRC32的算法使用的是CRC32-MPEG2的算法。
楼主可以自行百度一下算法实现

网友C:
普通的CRC32-MPEG2

网友D:
这个只能自己写一段代码来做测试了。
自己测试出来的代码也稳妥

网友E:
CRC32-MPEG2算法

网友F:
不是linux系统自带的crc32算法。我也发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极海MCU的CRC32的算法使用的是CRC32-MPEG2的算法。
楼主可以自行百度一下算法实现 ...

板凳正解。

网友H:
楼主 搞定了吗?
能否提供一下软件实现算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搞定了吗?
能否提供一下软件实现算法啊

我做了分享实现
https://bbs.21ic.com/icview-34577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海MCU的CRC32的算法使用的是CRC32-MPEG2的算法。
楼主可以自行百度一下算法实现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