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N32H7系列技术突破与性能优势

楼主(2025-05-27):
架构创新:N32H7系列采用600MHz Cortex-M7+300MHz Cortex-M4的双核异构架构,支持100ps超高分辨率PWM输出和EtherCAT工业实时以太网协议,在伺服电机控制、数字能源等高端场景下实现性能与能效的双重突破。
性能跃升:N32H7系列内置的DC-DC供电电路可简化外围设计,片内集成的EtherCAT从站控制器接口将数据访问速度提升至传统方案的3倍。这种设计使其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的综合性能超越意法半导体STM32H7系列,功耗降低30%。
算力密度:N32H7系列算力密度达600DMIPS,较意法半导体STM32H7提升25%,成为国内首款可替代美系高端MCU的产品。

好像有点bug 还不能量产

网友A:
国民技术,干得漂亮!

网友B:
比较期待两个M4或者M4+M3内核的多核MCU,M7有点复杂了,但是国产没这么做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较期待两个M4或者M4+M3内核的多核MCU,M7有点复杂了,但是国产没这么做的,不知道为什么 ...

M4+M3双核,跟M7+M4双核有什么区别?我支持M7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4+M3双核,跟M7+M4双核有什么区别?我支持M7

看个人需求吧,比如我就比较看好树莓派那个RP2350,如果引脚多一点就好了,比如LQFP100和LQFP144封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个人需求吧,比如我就比较看好树莓派那个RP2350,如果引脚多一点就好了,比如LQFP100和LQFP144封装。 ...

国民技术的这个双核特别适合我们,就是不知道什么价位,什么时候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