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怎么在调试模式下使用看门狗

楼主(2025-05-27):
如题,我想在不关闭看门狗的同时进行调试,尽量还原程序在实际运行过程的样子。有没有可能在不注释掉看门狗的同时,在调试debug代码的时候卡死不进行复位,便于我找出卡死的地方。

网友A:
当然可以呀
DBGMCU->CR |= (DBGMCU_CR_DBG_WWDG_STOP | DBGMCU_CR_DBG_IWDG_STOP);

网友B:
1、如果你用了CubeMX,在CubeMX中应该可以配置这个选项:在"Debug Configuration"中勾选"IWDG stopped when Core is halted";
2、与1一样,自己手动加代码,参考如下进行配置:

网友C:
内部的话可以做个宏,调试的时候不调用

网友D:
调试不会影响开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