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ocket AVR Programmer

楼主(2025-05-27):
AVR Pocket Programmer(轻量级设计)
特点:

基于ATtiny2313或ATmega328P,体积小巧。
功能:支持ISP编程和熔丝位配置。

楼主:
这是一个简单易用的 USB AVR 编程器,可与 ATmega168 和 ATmega328 配合使用,并且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以及 AVRDUDE 支持的所有 AVR 微控制器。

楼主:
资料仓库https://github.com/sparkfun/Pocket_AVR_Programmer

网友A:
通过在系统编程器(ISP)对 AVR 进行编程的原因有很多。如果您的 AVR 上没有引导加载程序,这可能是加载代码的唯一方法。或者您可能想要覆盖引导加载程序以挤出一些额外的闪存空间。或者您可能想要调整保险丝位,以更改欠压锁定电压。或者您可能只是想要更快、更可靠的代码上传。

网友A:
本教程涵盖内容
在本教程中,我们将向您介绍 AVR Pocket Programmer 的所有重要方面。它分为一系列部分,涵盖:

板卡概述——了解构成 AVR Pocket Programmer 的硬件组件。
安装驱动程序——如何在 Windows 机器上安装 AVR Pocket Programmer(Mac 和 Linux 用户可跳过此页)。
通过 Arduino 编程——如何使用流行的“简易模式”AVR 集成开发环境通过 AVR Pocket Programmer 上传程序。
通过命令行使用 AVRDUDE——一种更高级的基于命令行的使用 AVR Pocket Programmer 的方法。
故障排除——解决您可能遇到的一些 AVRDUDE 错误的故障排除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