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将ADS工程移植至TASKING IDE时,出现SFR文件重复定义、地址映射异常等编译错误。

楼主(2025-05-27):
将ADS工程移植至TASKING IDE时,出现SFR文件重复定义、地址映射异常等编译错误。

网友A(2025-07-31):
你确认是不是同时包含了ADS的sfr头文件和TASKING自己的device文件?很容易冲突。

网友B:
一般移植的时候要注意寄存器映射头文件是平台相关的,不能直接通用。

网友C:
TASKING IDE有时候默认带一套硬件抽象层(CMSIS风格),建议排查是不是双重定义。

网友D:
地址映射异常可能是链接脚本不兼容,TASKING的ld文件结构和ADS差别挺大的。

网友E:
我之前移植的时候是先砍掉所有自定义SFR,再用TASKING生成一套新的。

网友F:
看看是不是某些头文件里加了__attribute__((sfr))或特殊语法,TASKING未必兼容。

网友G:
建议用TASKING自带的系统模板重新建立工程,把ADS代码逐步迁移进去更稳妥。

网友H:
TASKING编译器对语法比较严格,尤其老的ADS工程有些用法容易触发错误。

网友I:
如果你项目用的是TriCore架构,TASKING对这类架构的支持更完善,建议直接用它的设备包。

网友J:
多谢楼主分享问题,我最近也在搞IDE迁移,看到这个提醒我早点注意SFR冲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