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参数疑问

楼主(2025-05-27):
今天检修一款岛国变频器时,发现其所用尼吉康电解电容居然没有和常见电容那般标注容量和电压,问了某宝店家表示也不清楚。不知论坛里有高手知道这个品牌电容的标注参数表吗?先谢谢了!

楼主:
@tyw 前辈有劳指点迷津。

网友A:
管它标不标的 用表量一下就行,维修工不需理解多小,能换上代用,知道使用环境就可以。CBB22当CBB21  较真擦掉符号。你去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它标不标的 用表量一下就行,维修工不需理解多小,能换上代用,知道使用环境就可以。CBB22当CBB21  较真 ...

关键是容量没了,四个电容爆了两个,剩下两个容量测量出来明显不对。

网友B:
电解电容本身的容量一致性较低,应用中无需过分较真,有经验的电子发烧友基本就能判个七七八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容量没了,四个电容爆了两个,剩下两个容量测量出来明显不对。

这种电容99%是滤波!你知道电压加安全倍数!  电容量大小不重要,体积能放下就可以。
如是高频处要换成CBB电容,好多新手在高频处用电解,不坏才怪!!低频电容量大,高频小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