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485和CAN选择哪个合适?

楼主(2025-05-27):
感觉这两个通信差不多,都是两根线,什么场景用485,什么场景用CAN?

网友A:
客户一定要求用can 的场景用can,其它用 485 就好
485 也支持仲裁、多主机,性能更好可以到 50Mbps 甚至更高,485 基于串口更通用

网友B:
若通信环境对实时性、可靠性要求高,如汽车电子、工业实时控制场景,应选择CAN总线;若侧重长距离传输、多设备连接且成本敏感,如工业自动化、楼宇控制场景,RS-485更合适。

网友C:
若需高速、实时通信,优先选择CAN总线。

网友C:
若需多主机通信或分布式架构,优先选择CAN总线。

网友C:
若成本敏感且通信需求简单,优先选择RS-485总线。

网友C:
若需长距离通信,优先选择RS-485总线。

网友C:
若需高可靠性通信,优先选择CAN总线。

网友C:
根据具体应用场景选择,汽车电子和工业实时控制优先选CAN总线;工业自动化和楼宇控制优先选RS-485总线。

网友D:
硬件协议不一样,接口及软件都一不一样

网友E:
485是一主多从,can是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