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APM32M3514过流保护硬件如何设计

楼主(2025-05-27):
       APM32M3514在低压电机控制器领域使用时,我们需如何实现过流保护电路设计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电路如何实现。
      芯片过流保护触发所用到的资源:TMR1_BKIN,我们需把过流保护触发信号连接至TMR1_BKIN脚上,通过规格书我们可以看出,TMR1_BKIN可配置成高电平触发或者低电平触发。另外还需注意一点:TMR1_BKIN是接受电平触发,不是电压触发,若我们使用模拟量连接到此脚上,恐怕无法及时有效触发过流保护,通过芯片规格书可以看出,APM32M3514最小识别的高电平约VDD/2,即可1.65V左右。
       鉴于过流保护触发的原理及机制,我们可以利用芯片内部的比较器,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触发过流保护,过流保护我们可以这么设计,把总电流采样电阻的触发电压连接到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因为反向输入端可配置成内部基准,这样电路更简单。
           我们的过流保护的比较器反向输入也可以使用外部基准,使用外部基准可以更灵活调整过流保护触发电压,电路没有说是绝对的,各有各的优势。

网友A:
这个过流保护的实现,还需要一个自锁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