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果不用SPI的MISO可以做IO用吗

楼主(2025-05-27):
IO, ISO, pi, spi
不知道每个引脚是否支持独立的配置。比如配置SPI时候,只使用部分引脚。

网友A:
具体是哪个MCU,大部分应该是可以切换成MISO或者GPIO的

网友B:
PIC系列的可以。AVR的不行。

网友C:
当 SPI 接口的 MISO(主输入从输出)引脚不被使用时,它能够当作普通 IO 口来使用。不过,这一操作要依据具体的微控制器型号以及硬件设计来确定。
硬件方面:要保证外部电路没有强制驱动 MISO 引脚。要是存在上拉 / 下拉电阻或者外部设备连接的情况,可能需要对其进行修改。
软件方面:
首先要通过配置寄存器停用 SPI 外设的 MISO 功能。
接着把该引脚重新设置为通用 IO 模式(GPIO)。
之后就可以像使用普通 IO 口一样对其进行读写操作了。

网友D(2025-09-19):
可以。SPI 的 MISO 引脚在未启用 SPI 功能时,可配置为通用 IO 口。需在寄存器中禁用 SPI 模块,将该引脚重新定义为输入或输出模式。但需注意硬件设计是否存在外部电路冲突(如上下拉电阻),确保复用后不影响其他功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