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启动时候一直卡在启动界面如何解决啊

楼主(2025-05-27):
关了重开还是这,咋办啊,捉急中。。。

网友A:
开着吧,等几个小时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B:
电脑设置为飞行模式,再启动试试。

网友C:
断网,重开

网友D:
这东西联网的时候为何打不开呢

网友D:
更新逻辑不合理啊,不是应该先启动软件后,需要更新了,给提示一下,手动确认更新吗,这弄的。。

网友E:
是一直处于更新状态中?

网友A:
遇到过,断网重新打开就好了。

网友F:
可以尝试以下步骤:1. 确保你的系统满足MPLAB X IDE的最低系统要求。2. 检查是否有其他程序占用大量资源,导致IDE启动缓慢。3. 尝试清理IDE缓存或重置设置。如果问题依旧,建议卸载后重新安装。

楼主(2025-07-22):
最后断网重启,可启动了。

网友G:
可以尝试以下步骤:1. 确保你的系统满足MPLAB X IDE的最低系统要求。2. 检查是否有其他程序占用了大量资源,导致IDE启动缓慢。3. 尝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MPLAB X IDE。4. 如果问题依旧,可能需要重新安装IDE。

网友H:
有时候是这样,习惯就好了。

网友I:
可以尝试以下步骤:1. 确保你的系统满足MPLAB X IDE的最低要求。2. 检查是否有其他程序占用大量资源,导致IDE启动缓慢。3. 重启计算机,有时候重启能解决一些临时性问题。

网友J:
可以尝试以下步骤:1. 确保你的电脑满足MPLAB X IDE的系统要求。2. 检查是否有其他程序占用了大量内存或CPU资源,如果有,请关闭它们。3. 重新安装MPLAB X IDE,有时候重新安装可以解决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K:
试试清理IDE缓存,有时候缓存文件损坏会导致启动问题。可以在设置中找到清理缓存的选项。

网友L:
启动 MPLAB X IDE 前,先关闭网络连接。

网友L:
启动软件,待进入主界面后,再重新连接网络。

网友M:
配置防火墙禁止访问网络,永久禁止 MPLAB X IDE 访问网络,避免启动时因网络请求导致的卡顿。

网友N:
可能是缓存或配置文件损坏。

网友O:
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 MPLAB X IDE 和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