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未启用缓存,USB CDC 打开失败?

楼主(2025-05-27):
我已经用 STM32cubeIDE 创建了一个usb CDC 项目。
如果未启用缓存,通过固件访问位于 ox20005604 的特定变量,会导致从 PC 打开串行端口返回错误(代码 87)。
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A:
你说的地址 0x20005604 看着像是 RAM 的尾部,是不是跟 USB 缓冲区有冲突了?

网友B:
有没有试过把那个变量放到 __attribute__((section(".noinit"))) 或者干脆挪个地址试试?

网友C:
错误代码 87 好像是 Windows 那边报的,意思是参数错误,可能是 USB 堆栈没准备好?

网友D:
你是不是用了 DMA 模式?STM32 的 USB 有时候读写非 32 字节对齐的变量会出事。

网友E:
不启用 CPU cache(虽然 F1 本来也没 cache)应该无关吧,会不会是访问时序的问题?

网友F: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最终发现是 USB 缓冲区和其他变量共享了内存,换个地址就好了。

网友G:
建议把 USB 缓冲区和普通变量物理上隔远一点,有时连 .ld 链接脚本都得手动调。

网友H:
变量是 volatile 吗?USB 中断和主循环同时访问不加同步可能也出问题。

网友I:
有可能是 PC 端没握手成功,可以试试用串口工具打开 CDC,看下握手有没有问题。

网友J:
有没有用 USB_CDC_Transmit_FS 的返回值判断状态?可能 USB 处于 busy 状态导致卡住。

网友K:
建议启用缓存并使用volatile关键字。

网友L:
STM32的内存通常位于SRAM区域,未启用缓存时,直接通过指针访问可能因硬件优化导致数据不一致或总线错误。错误代码87可能对应工具链的编译或链接错误,但实际可能是硬件访问异常触发。

网友M:
检查内存对齐,变量地址对齐到4字节。

网友N:
将变量访问移至主循环或任务调度中,中断内仅设置标志位,避免直接操作。

网友O:
降低优化级别。

网友M:
建议启用D-Cache。

网友P:
若变量需实时更新,在定义时添加volatile,防止编译器优化导致访问延迟。

网友Q:
检查USB缓冲区,CDC_Receive_FS和CDC_Transmit_FS函数中有无未因变量访问导致缓冲区溢出或死锁。

网友R:
在STM32CubeMX中调整USB中断优先级,要高于其他非关键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