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中网格状的track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5-05-28):
如下图,在BGA封装的周边,有一圈网格状的走线,点击属性和其它走线没有任何区别,问题是:1、这线是怎么画出来的?2、这线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像是设置成了draft,可按L进去设置界面点all final按钮看看能不能边实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设置成了draft,可按L进去设置界面点all final按钮看看能不能边实心

收到,等下回单位按坛友的建议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