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在APM32F103上移植FreeRTOS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楼主(2025-05-28):
在APM32F103上移植FreeRTOS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计划尝试移植一下FreeRTOS到APM32F103。求助各位大佬们,在移植过程与应用上面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是不是直接port官方的Cortex-M3的示例就可以了?

网友A:
普通的Cortex-M3内核,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B:
应该没有什么吧!systick中断优先级要设置为最低

网友C:
通用的,都是通用的

网友D:
M3的移植其实都大差不差的,可以参考极海竞对的STM32F1移植教程(附不了链接,原作者见附件)

然后APM32F的SDK也有 FreeRTOS 例程

FreeRTOS 移植到 STM32F103 步骤与注意事项.pdf

网友E:
port只是内核相关。
具体的外设驱动依然要自己实现。
FreeRTOS的组件和RT-Tread是不同的。

网友F:
注意把内存分配划分根据自己的项目需求来设置即可

网友G:
关键还在于内存管理上面,移植的问题应该也没有什么。
FreeRTOS的示例里面不也是包括了多家的Cortex-M3内核的MCU嘛!

网友H:
FreeRTOS 依赖精确的系统时钟,建议使用外部晶振(如 8MHz)作为时钟源

网友I:
设置可屏蔽中断优先级阈值,避免中断嵌套导致系统不稳定。

网友J:
监控任务切换、中断触发和堆栈使用情况。

网友K:
根据项目需求调整堆大小,避免内存溢出或浪费。

网友L:
FreeRTOS需要针对APM32F103的硬件特性进行移植,包括中断管理、任务调度、内存分配等。

网友M:
强制任务栈溢出,验证堆栈溢出检测机制。
模拟电源波动,测试低功耗恢复能力。

网友N:
合理分配任务的优先级和栈大小,避免栈溢出和任务抢占问题。

网友O:
优化FreeRTOS移植代码和应用程序代码,减少不必要的操作和延迟。

网友P:
和其它的程序代码一样。不用担心,没有啥!FreeRTOS的门槛挺低的。

网友Q:
推荐使用,支持动态内存分配和碎片整理

网友R:
啥也不用。
和其它的M3系列的MCU一样的。

网友S:
根据APM32F103的特性,修改配置文件中的关键参数,如系统时钟频率、滴答定时器频率、堆大小等。
确保配置文件中的宏定义与硬件平台匹配,避免因配置不当导致系统异常。

网友T:
配置中断优先级,确保FreeRTOS的中断(如时钟中断)具有适当的优先级。

网友M:
FreeRTOS提供了多种内存分配策略,选择适合APM32F103的策略,如固定内存分配或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U:
APM32F103通常使用外部晶振或内部RC振荡器,需确保时钟源精度满足FreeRTOS的Tick定时需求。

网友V:
创建多个任务,验证优先级抢占和上下文切换。
使用队列传递数据,检查同步和缓冲区溢出。

网友W:
使用信号量、互斥锁等机制来同步任务间的通信和资源共享。

网友X:
官方例程套一下

网友Y:
这有啥!
按FreeRTOS的官方示例,或按极海官方示例抄一下即可

网友Z:
移植也没有什么难度 。
做处理中断优先级上面多注意,提前做好规划

网友AA:
APM32F103基于Cortex-M3/M4,需配置NVIC中断优先级分组

网友AB:
根据任务复杂度分配堆栈大小,避免溢出。

网友AC:
根据数据吞吐量设置合理长度,避免溢出。

网友AD:
FreeRTOS需要一个稳定的时钟源,通常是系统时钟或外部时钟。

网友AE:
根据任务数量和复杂度分配合理堆栈

网友AF:
从FreeRTOS官网下载最新源码,解压后保留核心文件(如tasks.c、list.c)及与平台相关的文件(如portable目录下的ARM_CM3相关文件)。

网友AG:
APM32F103 最高支持 72MHz,需根据 FreeRTOS 定时器精度需求设置

网友AH:
内核栈:512 字节(最小)
空闲任务栈:128 字节
普通任务栈:256-512 字节
中断处理任务栈:512 字节以上

网友Y(2025-07-06):
考虑换用E103系列吧!用新不用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