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怎么用沁恒的蓝牙模块连接无线蓝牙键盘?

楼主(2025-05-28):
怎么用沁恒的蓝牙模块连接无线蓝牙键盘?
想把市面上很多成品的蓝牙键盘拿来当输入设备,请问,沁恒有这样的蓝牙模块没?

网友A:
1.CH914x系列的模块,那是无法连接蓝牙键盘的,
2.三模模组,这个模组是用来将USB键盘通过uart或spi接口拓展蓝牙功能,
3.如果是做一个万能dongle接在电脑上,是需要使用蓝牙芯片开发此功能。

网友B:
要看是蓝牙还是ble要选择对应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