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低功耗蓝牙MCU] 极海GW3323系列量产测试与认证说明

楼主(2025-05-28):
极海GW3323芯片,在量产时和认证前相关的设备和文件说明如下:
一、量产设备
目前有3款量产的烧录器:
    GW3323烧录器(一代)---1拖四---支持离线烧录,无显示屏,无频偏校准,需要提前用“频偏测试盒“测试PCBA板的实际频偏数;
    GW3323烧录器(二代)---1拖四---支持离线烧录,有显示屏,无频偏校准,需要提前用“频偏测试盒“测试PCBA板的实际频偏数;
    GW3323一拖24烧录盒   ---1拖24---不支持离线烧录,必须接电脑主机,无显示屏,能自动校准频偏;

芯片内部有个寄存器可以配置晶振两端加的电容,0~63,即0*0.25pF~63*0.25pF=15.75pF。当校准的值超出这个范围,就要额外在芯片上焊接合适电容达到校准的效果。

二、FCC的认证文件
此款芯片要做成模块或产品才能做SRRC认证,以往客户需要的资料如下(FCC里资料可共用):
5. 产品的电路图、说明书、⽅块图、相关的测试报告(如
FCC ID);
6. 天线增益(Antenna Peak Gain)和Antenna pattern
7. 测试指导(Test direction);
10. 频率频道对照表(如果有很多个⼯作频道才要提供,如
DSSS或者FHSS⼯作⽅式的产品)。

以上资料,极海工程师有,找他们要。

三、BQB的认证文件
在进行GW3323蓝牙BQB认证时,要填如下信息:
调制方式:GFSKπ/4-DQPSK、8DPSK
频率范围:2402MHz~2480MHz
占用带宽:1M
发射功率:8dBm
核心规格版本:BREDRLE(1Mbps,2Mbps)
天线增益值:-2.9dBi
线路损耗:1dB

四、蓝牙信号测试设备
信令测试盒,可以验证射频的每个参数(发射功率、信号质量),1次只能测1个板,要10秒钟左右
信令测试盒=指南测控+小牛测控的小屏蔽箱 + MT8852B(作为源表)
MT8852B 通过 GPIB 与 电脑连接, 待测设备的 RF 通过同轴线 MT8852B 连接

量产时测试发射功率、信号质量,参考《CBT基础与测试》、《蓝牙技术原理与测试》、《蓝牙无线测试方法和指标》文档。
蓝牙类型
测试类型
发射测试项
接收测试项
接收测试项
标准

经典蓝牙
信令测试
发射功率
丢包率
丢包率
-70dBm 时0丢包和0误码

低功耗蓝牙
非信令测试
发射功率
丢包率
丢包率
-70dBm 时0丢包和0误码

GW3323的代码里,打开“BT_DUT_MODE_EN的宏”。(经典蓝牙,进入信令测试模式)
表现现象:通过某个模式进入DUT测试模式,例如连按5次按键或者串口发某个命令,进入后就不退出了。 测试完,操作员就关机即可。

dut 模式是蓝牙标准里面定义的蓝牙射频测试模式,在蓝牙进入 dut 模式后,通过蓝牙综测仪搜索到 bt device,然后链接上 bt,通过操作仪器进行蓝牙射频功率(power),调制系数(modulation character),频偏(freq drift),灵敏度(ber fer)等射频指标进行测试 。
1、打开客户自己工程或官方例程或GW3323_SDK_V2.3.rar,把config.h中“BT_DUT_MODE_EN”和“BT_BQB_RF_EN”定义为1
2、将芯片接上综测仪(手机综测仪cmw500),即可看到DUT是否起作用。波特率是1500000bps.
3、 测试完,操作员就关机即可。再次开机,正常跑,是普通模式,不会再进入DUT模式;

五、芯片的阻抗匹配值
GW3323芯片内部USB输出阻抗是36Ω。
GW3323芯片无线蓝牙输出阻抗是43~77Ω(频率不同,阻抗不同)。

测试阻抗匹配值的仪器有 网络分析仪、阻抗分析仪。

网络分析仪的使用方法:
1、开路/短路/负载校准件 对网络分析仪进行校准。
2、把PCBA板上的天线焊上射频接口,接上网络分析仪
3、在网络分析仪上设置频率范围、port点、maker点
例如设置maker点:2.4GHz,2.44GMHz,2.48GHz,或者自谐振频率点(在水平线上,右边)
上面是感抗,下面是容抗,中间水平线是纯电阻,
天线隔离的频率值测试方法:就是把电感值调到最小pF,读出此时的频率。

下图参数分别表示测试的频率,阻抗实部(电阻分量),阻抗虚部(容性电抗),等效并联电容。
-10dBm=10^(-10/10)=0.1mW(功率)
-19dBm=10^(-19/10)=0.0126mW(功率)
-20dBm=10^(-20/10)=0.01mW(功率)
-24dBm=10^(-24/10)=0.004mW(功率),传输距离更近
自由空间路径损耗公式为:PL(dB)=32.45 + 20log_{10}(d_{m})+20\log_{10}(f_{GHz})。
其中PL为路径损耗,d为传输距离(单位:m),f为频率(单位:GHz)
已知信号强度为 -20dB,即路径损耗PL = 20dB,频率f = 2.480GHz,将其代入公式可得:
20=32.45 + 20\log_{10}(d)+20\log_{10}(2.480)
20\log_{10}(d)=20 - 32.45-20\log_{10}(2.480)=20 - 32.45- 7.89=-20.34
d=10^{-1.017}=0.096m = 9.62cm
信号强度/理论传输距离 2.402GHz(CH0频段) 2.404GHz2.426GHz(CH12频段) 2.480Hz(CH39频段)
-11db 3.52cm 3.41cm
-19db 8.84cm 8.57cm
-21db 11.1cm 10.8cm
-24db 15.24cm

注:蓝牙广播模式仅3个频点CH0、CH12、CH39,分别对应频率为2.402GHz、2.426GHz、2.480GHz。

六、天线的RF 输出功率
GW3323芯片的RF 输出功率在10dBm~-10dBm左右,若出现了-33dBm,一般是线材没有接好。信号屏蔽线的中心铜丝接芯片的RF引脚,屏蔽层的铜网接GND

七、蓝牙相关知识介绍

网友A:
功耗怎么样?

sleep模式500uA,stop模式4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