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VW553是否支持私有2.4G

楼主(2025-05-28):
查看数据手册,发现此款芯片的速率和支持协议符合要求。需要询问一下此款芯片是否支持以下需求:
1、是否支持私有2.4G信号接收
2、是否支持私有2.4G信号接收的同时能作为从机被手机连接
应用场景:
蓝牙能接收2.4G遥控器发送的数据(模拟广播包),同时可以通过手机连接,对蓝牙进行数据收发

网友A:
不直接支持私有2.4G协议。

网友A:
用蓝牙5.2的扩展功能。虽然蓝牙5.2本身是一个标准协议,但某些实现可能支持自定义的数据包格式或通信模式,这可能与私有2.4G协议有部分重叠或相似之处。通过深入研究蓝牙5.2的规范和实现细节,可能找到与私有2.4G协议兼容的通信方式。

网友B:
和杰理的蓝牙芯片有啥区别呢

网友C:
GD32VW553不直接支持私有2.4G协议

网友D:
可通过其蓝牙5.2的扩展功能尝试兼容部分私有通信模式

网友E:
GD32VW553系列MCU支持Wi-Fi 6及Bluetooth LE 5.2无线连接

网友F:
采用先进的射频集成技术,但并未明确标注对私有2.4G协议的直接支持

网友G:
其蓝牙5.2功能虽基于标准协议,但部分实现可能支持自定义数据包格式或通信模式,这与私有2.4G协议可能存在部分重叠或相似之处

网友H:
若需实现私有2.4G信号接收的同时作为从机被手机连接,需深入研究蓝牙5.2的规范和实现细节,探索与私有2.4G协议兼容的通信方式

网友I:
这种兼容性并非芯片原生功能,需通过软件层面进行适配和优化。

网友J:
一般是能支持的吧

网友K:
其实蓝牙不就是2.4G吗

网友L:
这个不是WiFi吗,就是2.4G但是私有2.4G协议栈的话得自己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