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友女房多,帮她把阳台花园浇水系统升级成太阳能供电~

楼主(2025-05-28):
友女房多,有套房较远平时难得去打理一次,帮她装的阳台花园浇水系统是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差不多半年得换一次,上次电池没电,一两周没浇水,阳台花园几乎全灭,我选的型施的工还赚了一顿韩国烤肉所以是我的错
怎么办呢?最可靠当然是搞太阳能供电。原理简单,CN3163能按太阳能板最大功率点自动控制充电电流,底部还有散热焊盘,省心。电池用18650锂电,便宜量大还不会鼓包,用点焊机点两片镍片上去就能焊线,锂电过欠压、过流保护用DW02CA,内置MOS管,够用了。为了也能适应有内置保护电路的锂电,板子上预留直通插座。浇水器是3V,所以用了3.3V的低静态电流的低压差稳压器HT7533,电流够用了。太阳能板105*66mm,6V150mA,应该也够,平时电磁阀每天吸合的时间就一两分钟,通过蓝牙联wifi网关的,也耗不了多少电。用7号转5号电池转接筒做直通假电池和接触点,不用动原有电路。看图理解:

网友A:
非常不错的DIY,只是电池裸露在太阳底下会不会有潜在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的DIY,只是电池裸露在太阳底下会不会有潜在安全隐患?

有太阳能板挡住,电流也不大,应该很安全

网友B:
建议测一下电池的电完全放完后,能不能充上去、单片机能否正常复位或工作。
有些芯片在电压低时耗电量大增,可能充不上去,供电电压缓慢上升可能造成芯片复位不良。
锂电池接P3?感觉不对哦,建议再对照DW02的手册看看。

已经更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太阳能板挡住,电流也不大,应该很安全

关键是高温无处不在,而且是密闭容器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测一下电池的电完全放完后,能不能充上去、单片机能否正常复位或工作。
有些芯片在电压低时耗电量大增 ...

我看错了,马上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高温无处不在,而且是密闭容器内。

只要无日直晒,无需杞人忧天

网友D:
不把女友照片晒出来看看,就是无中生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把女友照片晒出来看看,就是无中生友

是友女,不是女友

xch
宋庆龄也曾经是友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友女,不是女友

给你点时间,我想下次再见到你帖子的时候,称呼是“女友”

网友F:
友女是什么意思呢?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友女是什么意思呢?有区别吗?

南宁本地口语“友仔”类似北方的“哥们”,友女类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南宁本地口语“友仔”类似北方的“哥们”,友女类推

和哥们类似的应该是姐们啊。

网友H(2025-06-27):
专门做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专门做的板子?

是啊,反正画板免费,打板便宜

网友I:
如果房子内有市电并正常,没有必要这样搞,全是浪费。原来说的两节电池浇水半年,应该这电池不是动力只是控制。控制浇水系统已经有成熟产品,正常情况房子都有220V , 买个5V可调或19650充电器,加两个并18650或一个28650,保证电池常用电。脑子是个笨东西,要训练才有用。
房子多的没钱交电费?

忽忽然女友能来电

加油,你可以的~

网友J:
要是我,就选12V开关电源+ESP8266+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是我,就选12V开关电源+ESP8266+电磁阀

开放式阳台没预埋墙插,拉线的话阳台门就关不严了,必须太阳能

网友K(2025-07-31):
引用 楼主:
开放式阳台没预埋墙插,拉线的话阳台门就关不严了,必须太阳能

可以无线充电方法隔着玻璃磁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无线充电方法隔着玻璃磁场供电

还是用太阳核能比较高级

网友L:
挺不错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