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遇到个问题,关于AT32F403ACGU7

楼主(2025-05-29):
AT32F403ACGU7用的内部48M晶振,为什么会卡在初始化最后一步while(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1))

网友A:
直接跑BSP里ADC example,是否会卡在while(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1))  ?

网友B:
ADC校准未完成或失败?

网友C:
检查ADC的时钟源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存在噪声?

网友E:
ADC的初始化配置可能存在错误,如通道配置、采样时间设置等不正确.

网友F:
检查ADC校准状态,在循环中添加超时机制,防止无限等待

网友E:
检查ADC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B: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内部48MHz晶振的输出是否稳定。

网友G:
这个要看看时钟树,可能内部时钟下你的adc的时候分频超出上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