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403A的DMA配置问题

楼主(2025-05-31):
403A我想把DMA配置为弹性请求,配置后没有数据出来,用固定DMA配置ADC 缓存里就有数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可以参考如下帖子,使用的ADC+DMA 弹性映射方式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2--AT32F403A 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序列模式,用DMA+反复模式)
https://bbs.21ic.com/icview-3446788-1-1.html

网友B:
未正确开启弹性映射功能?

网友C:
可能是DMA配置不完整或错误。

网友D:
ADC的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E:
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外设和DMA通道,并正确配置绑定关系。可以通过设置通道来源寄存器来指定外设的DMA请求通道。

网友F:
外设与DMA通道绑定错误?

网友G:
可以参考一下二楼给出来的帖子,写的很详细的,还有代码下载!

网友H:
ADC+DMA非常不错的案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