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雅特力是不是不能用STlink烧录?

楼主(2025-05-31):
雅特力是不是不能用STlink烧录?

原厂没有去适配ST Link的。建议使用AT Link或Jlink。

网友A:
好像不可以,STLINK的兼容性并不好。

网友B:
雅特力搞mcu最初是pintopin  st家的,应该做的最好的,基本兼容程序基本不用改换了直接用,照理是可以兼容,但是何必呢daplink不香吗

网友C:
不行的,STLINK不是通用的,是ST为自家MCU设计的。

网友D: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因为都是ARM内核,但是STLINK是为自己芯片设计开发的,兼容性并不一定会考虑。